[应用相关] 有没有能显示图片的TFTLCD驱动啊

楼主(2024-02-26):
只找到个能显示字符和汉字,有没有能显示图片的给参考下

网友A:
这个一般你买屏幕的厂家都能给你提供例程的

网友B:
有的啊,你用的是那款芯片?

网友C:
一般正点原子的就有相关的例程的

网友D:
其实你用ST的做屏幕驱动,不如用串口屏了

网友E:
能显示字符和汉字,基本就可以显示图片的了,你改改打点函数就可以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屏幕啊

网友G:
其实图片取模之后,跟显示汉字是一样的

网友H:
当然会有了啊,但是也得自己调调参数的,你的屏幕分辨率啊之类的都有限制的

网友I:
可以去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那里找,都有相关例程

网友J:
你说的TFTLCD用的是什么接口,MCU接口还是RGB接口

网友K:
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显示图片的操作么?

网友L:
能显示点的就可以用来画图了

网友M:
一般都有的啊,这种显示图片来说比较简单吧,而且资料例程都有很多的

网友N:
有的,瑞佑科技的专业液晶图形显示控制RA8889,强大的图片显示功能,需资料与技术支持可以联络Q285118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