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无法使用keil5烧录

楼主(2024-02-26):
用ST-LINK Utility 软件烧录没问题 keil5却老是不行

keil5的环境应该没问题啊,BOOT也接0了

ST-LINK Utility 软件能烧录,就是超级慢

网友A:
这是哪个型号

网友B:
跟boot没啥关系,你用STlink烧录的话

网友C:
应该是环境或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D:
一般这跟你keil没啥关系啊,你用的是STlink烧录软件烧录的

网友E:
这看不清啊,不过好像是烧录成功了的意思吧

网友F:
这不是提示绿色了吗额,应该是烧录过了吧

网友G:
你是连接不上吗,还是烧录不了?

网友H:
烧录能通过就用STlink这个烧录软件搞一下吧

网友I:
其实keil你要选择合适的烧录器,还有就是flm这个,一定要选择正确

网友J:
你用正点原子的例程,在例程上面修改就好了

网友K:
我觉得无法烧录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你keil配置问题

网友L:
看看你的keil魔术棒烧录部分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