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定时器和串口冲突的问题

楼主(2024-02-26):
在这里记录我的毕业设计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很早就来CSDN这个社区了,只是一直没用发文章,考研这段时间把之前学的一些东西都忘记了,现在发文章来记录一下这些问题,以后如果还发生相关的问题可以有一个记录。

毕业设计是ROS小车,最近在做车底盘,发现串口和定时器直接有冲突

        TIM8_PWM_Init(7199,0);         //电机PWM初始化        PC6、PC7、PC8、PC9

        Driver_Init();                                        //电机驱动的IN口初始化 PE8 PE9 PE10 PE11 PE12 PE13 PE14 PE15

        delay_ms(100);

        UART1_Init(115200);                         //串口1 PA9、PA10                用于和X3派通讯

        UART2_Init(115200);                 //串口2 PA2、PA3                用于和ESP32C3串口通讯

        UART3_Init(9600);                        //串口3        PB10、PB11         用于解析姿态传感器数据

        delay_ms(100);

先初始化PWM口,再初始话串口 这样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先初始化串口再初始化PWM,PWM和串口就发生冲突

楼主:
简单问了GPT,是这样回答的:

初始化顺序可能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这是由于STM32的定时器和串口共享一些资源,例如时钟和中断。为了避免冲突,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时钟配置: 定时器和串口都依赖于时钟。确保在初始化之前正确配置时钟,以确保它们能够正常工作。特别是,确保时钟频率满足定时器和串口的要求。

中断优先级: 如果两者都使用了中断,确保为它们分配合适的中断优先级。中断优先级的设置可以影响中断的响应顺序。可以通过 NVIC_Init() 函数或类似的方法配置中断优先级。

资源冲突: 定时器和串口有一些寄存器和引脚可能是共享的,确保它们的配置不会相互干扰。特别注意引脚配置,确保它们正确配置为定时器或串口功能。

初始化顺序: 如果先初始化PWM再初始化串口没有问题,但反过来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定时器的初始化涉及到时钟和中断等配置,而这些配置可能会受到串口初始化的影响。在初始化时,按照先配置可能影响到后者的模块的原则,可以减少一些潜在的冲突。

确保以上方面都被妥善配置,可能会帮助你解决两者初始化顺序引起的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你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定时器和串口的具体配置以及错误信息,以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根本原因。

楼主:
我保证中断优先级和时钟配置以及资源冲突是没问题的,那么问题应该就是发生在初始化的顺序上面了。具体问题暂时发现不了,以后如果能够了解的话,再来补充

网友A:
难道是初始化PWM管脚时 影响到UART的复用脚了?
你再检查下。

网友B:
初始化有地方配置错了吗

网友B:
还是直接用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方便

网友C:
还有这问题?感觉是程序初始化的问题吧,一般这俩应该不会有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