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定时器(Timer)模块来产生两路不同频率的信号

楼主(2024-02-26):
在STM32综合实验中,你可以使用定时器(Timer)模块来产生两路不同频率的信号。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如何使用STM32的HAL库和CubeMX来配置定时器中断以生成两路不同频率的信号。本例中,我们使用TIM2定时器,并配置其为两个通道(Channel 1和Channel 2)产生不同频率的PWM信号。

请注意,以下步骤基于HAL库和STM32CubeMX。确保你已经配置好了你的STM32项目。

打开STM32CubeMX,并创建一个新的STM32工程。

选择你的STM32型号,并配置你的时钟设置。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钟源,启用TIM2定时器,并配置它为PWM模式。

配置TIM2的基本设置:

选择"TIM2"。
在"Mode"下,选择 "PWM Generation CH1".
在"Prescaler"下,设置适当的预分频器以获得所需的频率。
在"Counter Period"下,设置适当的计数器周期,以便实现所需的信号频率。
配置Channel 1的PWM信号: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TIM2_CH1".
在"Mode"下,选择"PWM Generation CH1".
在"Pulse"下,设置适当的值以控制Channel 1的占空比。
配置Channel 2的PWM信号: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TIM2_CH2".
在"Mode"下,选择"PWM Generation CH2".
在"Pulse"下,设置适当的值以控制Channel 2的占空比。
在"NVIC Settings"选项卡中,启用TIM2的中断。

生成代码并导入到你的IDE中。

打开生成的代码,找到TIM2_IRQHandler函数。在这个函数中,你可以根据需要添加额外的逻辑来处理中断,或者更新PWM的参数。

编写主循环或其他代码来启动定时器,让其开始生成PWM信号。

网友A:
1个模块可以产生两路?

网友B:
借用不同的通道输出不同的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