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CubeMX中配置和生成定时器中断的代码

楼主(2024-02-26):
使用STM32CubeMX工具生成STM32微控制器上定时器中断的代码是相对简单的。
步骤也是比较简单的,演示如何在STM32CubeMX中配置和生成定时器中断的代码。

打开STM32CubeMX: 打开STM32CubeMX工具并选择你的STM32微控制器型号。

配置时钟: 在"Clock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你的系统时钟。选择适当的时钟源和频率。

配置定时器: 在"Peripherals"选项卡中,选择一个定时器模块(比如TIM2)。启用定时器,并配置它的基本参数,如时钟分频、计数器周期等。

配置中断: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启用定时器的中断。具体选项可能称为"TIM2 global interrupt"或类似的名称。

配置HAL库: 在"Project"选项卡中,选择"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peripheral",以生成HAL库的初始化代码。

生成代码: 点击"Project"选项卡底部的"Generate Code"按钮,生成CubeMX配置的代码。

查看生成的代码: 在生成的代码中,打开main.c文件或主文件,你将看到包含有定时器初始化、中断配置和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

楼主:
演示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中的定时器中断初始化和处理部分: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while (1)
  {
    // 主循环中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系统时钟配置
  // ...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初始化
  // ...
}

void MX_TIM2_Init(void)
{
  // 定时器2初始化
  //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2)
  {
    // TIM2定时器中断处理
    // 在这里可以执行你的定时器中断处理代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