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如何不利用RTOS就执行多任务操作?

楼主(2024-02-26):
在单片机上实现多任务操作而不依赖RTOS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针对简单的应用场景。以下是一些通用的方法:

超级循环(Super Loop):

这是一种简单的多任务实现方法,通过在一个大循环中轮流执行不同的任务函数来实现。
每个任务函数执行一个任务,然后根据需要将控制权交给下一个任务,可以使用简单的条件语句或计数器来控制任务执行的顺序和频率。
时间片轮转:

如果需要在单片机上实现类似于抢占式调度的功能,可以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方法。
在超级循环中,每个任务执行一定的时间片,然后将控制权交给下一个任务。这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实现。
任务状态机(Task State Machine):

对于具有离散状态的任务,可以使用状态机来实现任务的调度和执行。
每个任务都被设计为一个状态机,根据当前状态和输入事件转移至下一个状态。
中断驱动:

单片机通常具有多个外部中断源,可以利用中断来处理实时事件。
可以为不同的任务分配不同的中断处理函数,以实现并行执行。
轮询:

对于一些简单的任务,可以通过轮询的方式来实现。
在主循环中不断轮询各个任务的状态或事件,并根据需要执行相应的操作。

楼主:
尽管这些方法可以实现简单的多任务操作,但相比RTOS,它们可能更加基础、灵活性更低,且可能不够高效。RTOS提供了更为完善和高级的任务管理机制,包括任务调度、任务间通信、资源管理等功能,可以更好地满足复杂系统的需求,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楼主:
时间片轮转(Time Slicing Round-Robin)是一种多任务调度算法,常用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中。它基于一种简单的抢占式调度策略,确保每个任务都能在一定时间片内获得处理器的执行时间,从而实现任务间的公平分配和实时性保证。

以下是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固定时间片:

时间片轮转算法将处理器时间分割为固定长度的时间片。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时间片,在这个时间片内执行。
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后,调度器会暂停该任务的执行,并将处理器分配给下一个就绪态的任务。
轮转调度:

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时,调度器将控制权交给下一个就绪态的任务,而不管其优先级如何。
这种轮流执行任务的方式确保了所有就绪态的任务都能得到执行,并且每个任务都有机会在一定时间内使用处理器。
适用于周期性任务:

时间片轮转适用于周期性或需要轮流执行的任务集合,特别是在没有明显的优先级关系或需要公平调度的情况下。
它对于防止长时间任务(长任务)阻塞其他任务也很有用,因为每个任务都只能执行一小段时间,然后轮到下一个任务。
实时性保证:

时间片大小是实现实时性的关键因素。如果时间片太长,可能会导致对实时任务响应不及时;如果时间片太短,可能会引入过多的任务切换开销。
在实时系统中,通常需要根据任务的实时性要求和系统负载来选择合适的时间片大小。
抢占式调度:

时间片轮转通常与抢占式调度结合使用。当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时,调度器会立即抢占当前任务,确保高优先级任务能及时执行。
抢占式调度可以通过中断或者定时器来实现,以保证任务的实时性要求。
时间片轮转算法简单而高效,适用于一般的实时系统,特别是在任务间没有明显的优先级区分或者需要公平调度的情况下。但是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时间片大小,以兼顾实时性和系统性能。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TIME_SLICE 1000 // 时间片大小,单位为毫秒

// 定义两个简单的任务
void task1() {
    printf("Task 1 is running...\n");
    usleep(TIME_SLICE * 1000 / 2); // 任务执行一半的时间
    printf("Task 1 is running...\n");
    usleep(TIME_SLICE * 1000 / 2); // 任务执行剩余的时间
}

void task2() {
    printf("Task 2 is running...\n");
    usleep(TIME_SLICE * 1000 / 2); // 任务执行一半的时间
    printf("Task 2 is running...\n");
    usleep(TIME_SLICE * 1000 / 2); // 任务执行剩余的时间
}

int main() {
    int count = 5; // 运行5个时间片

    // 轮流执行任务,每个任务执行一个时间片
    while (count > 0) {
        task1(); // 执行任务1
        task2(); // 执行任务2
        count--;
    }

    return 0;
}

楼主:
RTOS(Real-Time Operating System,实时操作系统)的实现原理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任务调度、中断处理、任务间通信、内存管理等。以下是RTOS实现的基本原理:

任务调度:

RTOS的核心功能之一是任务调度,它负责管理多个任务的执行。任务调度器根据任务的优先级、调度算法等,决定下一个执行的任务。
实时操作系统通常支持抢占式调度和非抢占式调度两种方式。抢占式调度允许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在任何时刻中断当前任务的执行,而非抢占式调度则只有在当前任务主动放弃执行权时才会进行任务切换。
中断处理:

实时操作系统必须有效地处理中断,以响应外部事件或硬件设备的请求。中断服务程序(ISR)负责处理中断事件,并通知RTOS相应的任务。
在中断处理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减小响应时间,以满足实时性要求。因此,中断服务程序通常需要尽快完成必要的操作,然后尽快退出中断处理程序。
任务间通信:

多个任务可能需要共享数据或者进行协作。RTOS提供了多种任务间通信的机制,如信号量、消息队列、邮箱、事件标志等。
这些机制可以确保任务之间的数据安全性和同步性,避免数据竞争和死锁等问题。
内存管理:

实时操作系统需要管理系统中的内存资源,包括堆栈内存、动态内存分配等。RTOS通常提供了内存管理的功能,以确保任务的堆栈空间和动态内存的有效分配和释放。
时钟和定时器管理:

时间是实时操作系统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RTOS需要管理系统时钟和定时器,以确保任务按时执行和满足实时性要求。
定时器通常用于实现延时、超时等功能,而系统时钟则用于记录系统的运行时间和时间戳等。
错误处理和调试:

实时操作系统需要提供有效的错误处理和调试功能,以帮助开发人员定位和解决问题。这可能包括任务异常处理、系统日志记录、调试接口等。
总的来说,RTOS的实现原理涉及任务调度、中断处理、任务间通信、内存管理等多个方面,其中任务调度是其核心功能之一,它通过合理的调度算法确保任务能够及时、有效地执行,并满足实时性要求。

网友A:
构建类似RTOS的处理方式。

网友B:
学到了,多个方式可以实现类似效果。

网友C:
这种最好还是用RTOS.

网友D:
对于具有离散状态的任务,可以使用状态机来实现任务的调度和执行。

网友E:
通过在一个无限循环中放置任务调度代码来运行多个任务。任务调度可以根据时间、事件或其他条件来切换执行的不同任务。

网友F:
在主循环中遍历所有任务或任务列表,逐个执行。

网友G:
某些单片机支持多线程操作,可以利用多线程技术实现多任务。

网友H:
不用RTOS,是不可能实现多任务抢占的。只能是定时器轮询吧?

网友I:
单片机可以利用中断机制来切换任务。当一个任务等待某个事件发生时,例如按键按下或数据接收完成,单片机可以切换到其他任务继续执行。当事件发生时,中断服务程序会处理相应的事件,并将处理器切换回等待的任务。

网友J:
可以使用状态机来管理任务的状态和转换

网友K:
单片机会在外部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并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执行相应的任务。这样可以做到“来了即做”,提高响应速度,但过多的中断可能会造成系统过于繁忙,且中断服务例程的执行必须是快速完成的。

网友L:
单片机利用硬件中断来响应外部事件,每个中断服务程序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任务。

网友M:
尽管不使用RTOS,仍然应该力求高内聚、低耦合的原则,将功能划分成独立的模块或函数,以便于管理和复用。

网友N:
主程序会不断地检查各个任务是否就绪,如果就绪则执行相应的任务。这种方式简单易实现,但效率较低,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空转时间,CPU会在等待某些事件发生时闲置。

网友O:
可以创建一个调度器来管理不同的任务。这个调度器会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或时间要求来决定何时运行哪个任务。一个简单的调度器可能是一个无限循环,里面按顺序调用各个任务的函数。

网友P:
在某些单片机系统中,可以编写一个任务切换函数,该函数负责在各个任务之间进行切换。在每个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可以调用任务切换函数来切换到其他任务。这种方法需要手动管理任务的上下文切换。

网友Q:
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实现简单的多任务调度,主循环中为每个任务分配一段固定的时间片,在时间片用完后强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执行,从而模拟并发执行的效果。

网友E:
如果系统资源有限,可以考虑实现或使用一个极轻量级的RTOS

网友R:
中断是不是也算一个任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