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通过功率监视功能优化设计的电池寿命

楼主(2024-02-26):
为了准备发布最新款调试器 MPLAB® ICD 5 在线调试器和 MPLAB PICkit™ 5 在线调试器,我们的开发团队潜心钻研如何优化功能并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设计体验。在了解到客户关注的功能之后,我们的开发团队意识到优化电池寿命是当务之急。MPLAB 数据可视化器是 MPLAB 开发生态系统下的一款工具,该工具自带功率监视功能,刚好可以解决上述燃眉之急。MPLAB 数据可视化器能够以图形方式分析功率数据,并且擅长排除代码运行时行为错误和调试目标代码等。功率监视是该插件(或独立调试工具,具体取决于您的使用规划)的便捷功能之一。在深入探讨如何着手使用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的功率监视功能来优化设计的功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款工具的一些功能。总的来说,MPLAB 数据可视化器可用于查看功率数据,以及对功率数据进行捕捉、解码和分析。具体来讲,我们希望客户能够了解到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的以下功能:这款工具能够以时间序列的形式显示原始数据、保存绘制数据的快照,以及显示功耗,方便用户进行分析。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定制仪表板进行解码和分析,捕捉来自嵌入式目标的数据,以及在传输数据的同时调试目标代码。

楼主:
如何使用功率监视功能?
使用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中的功率监视功能,可以实时“查看”电流消耗与电压
的关系曲线图。只需使用一款 Microchip 兼容的调试器并为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上电,即
可查看这些功率数据曲线图。下面列出了一些已试用并测试过该功能的 Microchip 工具:
• 功率调试器
•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
• MPLAB ICD 5 在线调试器
• 包含 Xplained Pro 模拟模块(XAM)的 Xplained Pro 工具包,例如 SAML21 Xplained
Pro 或 ATtiny817
当调试器连接到目标并为其供电后,即可测量电压和电流。对于电池供电的应用来
说,如果希望尽可能延长电池寿命,功率监视功能会特别实用。关于为何功率监视对客户
来说特别实用,我们开发工具部门的一位软件工程师 Stephen Reinert 分享了他的见解:
“当频繁执行耗电操作时,设计可能会有效率低下的表现。而功率监视功能可以帮助客户
识别这些耗电操作,并设法降低这类操作的执行频率以减少影响。”

楼主:
功率监视功能可带来哪些好处?
根据 Microchip 另一位工程师的描述,该功能之所以非常实用是因为它能够表征应
用启动时、引导时甚至运行后的电流消耗。而且,还可以捕捉应用对外部事件的响应方式。
除此之外,这位工程师还分享道:“即使是对于非电池供电的应用,这款可视化器也足够
灵活,用户可调整查看变化率和总幅值,放大分析波形”。
MPLAB®数据可视化器还有哪些会让客户眼前一亮的功能?
其中一个是代码关联功能。将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作为 MPLAB X IDE 的插件使用
时,如果打开了一个有活动调试会话的项目,则可以将功率测量采样映射到源代码行。通
常,PC 采样功能适用于所有 SAM 器件以及较新的 AVR®器件。MPLAB 数据可视化工具可将
采样到的 PC 值以点的形式显示在时间曲线图中。

网友A:
这个电池寿命怎么检测的一直搞不清楚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使用功率监视功能?
使用 MPLAB 数据可视化器中的功率监视功能,可以实时“查看”电流消耗与电压
的关 ...

如果希望尽可能延长电池寿命,功率监视功能会特别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