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如何实现串口的DMA方式发送数据?

楼主(2024-02-26):
GD32F450如何实现串口的DMA方式发送数据?

网友A:
哥们,你的用的哪个串口这要说明清楚吧。加之官方提供的Firmware_Library 里有参考例程,但串口几对应的DMA通道数有差异。

网友B(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C:
需要对串口和DMA的相关寄存器进行配置,包括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D:
初始化串口,使其进入待机状态,并使能串口和DMA的功能。
配置DMA控制器,使其在接收到串口数据时自动启动数据传输。

网友E:
设置DMA源地址:通常是数据缓冲区的地址。
设置DMA目标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UART_DR)的地址。
设置传输数据的大小:需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
设置DMA传输模式:单次传输或循环传输。
设置DMA数据宽度、数据增量模式等参数。
使能DMA中断(可选),以便在传输完成时得到通知。

网友F:
GD32F450微控制器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方式发送串口数据可以显著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速度,因为它允许在不需要CPU干预的情况下,直接在内存与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G:
可以参考相关的示例代码来理解如何实现DMA方式的串口数据发送。

网友H:
如果使能了DMA中断,需要在相应的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传输完成的事件。
也可以通过查询DMA状态寄存器来检查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I:
串口DMA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对于发送可以向DMA写入指定数量的数据自动发送,接收的话可以使用DMA接收满多少个字节数据产生中断。

网友C:
在数据发送过程中,你可以通过查询DMA传输的状态或等待DMA传输完成的中断来确定数据是否已经成功发送。

网友J:
对于DMA,您需要配置DMA通道,指定DMA的源地址(即待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目的地址(通常设置为串口发送缓冲区地址)、传输的数据长度等。

网友K: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你需要初始化DMA传输。这通常包括设置DMA传输的源地址(即DMA缓冲区的地址)、目标地址(即串口发送寄存器的地址)、传输数据的大小等。

网友L:
在需要发送数据时,可以通过DMA启动数据的传输。可以手动启动一次传输,也可以配置DMA在外设事件发生时自动启动。

网友M:
在GD32F450微控制器上实现串口的DMA(Direct Memory Access)方式发送数据,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配置操作,包括DMA通道和串口的配置,以及数据的发送。

网友N:
使用DMA方式发送串口数据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使能DMA和串口时钟。
配置DMA通道。
配置串口。
启动DMA传输。

网友O:
使能了DMA和串口时钟,然后配置了DMA通道1,将其与USART0的数据寄存器相连接。接着,我们配置了串口,并使能了其DMA发送功能。最后,我们启动了DMA传输,并在循环中等待DMA传输完成,然后重新启动DMA传输。

网友P:
通过调用发送函数,将数据通过串口以DMA方式发送出去。

网友Q:
// 配置DMA参数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0};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假设使用DMA_CHANNEL_4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USART1->DR; // 串口外设基址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 myTxBuffer; // 内存基址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_TO_MEMORY; // 从外设到内存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myTxBufferSize; // 传输数据大小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REMENT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递增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REMENT_ENABLE; //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SIZE_8BIT; // 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SIZE_8BIT; // 内存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循环模式,可选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优先级设置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

// 使能DMA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网友R:
配置串口的基本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这些参数应该与你的通信协议相匹配。

网友S:
当DMA传输完成时,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您需要编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这个信号,例如更新发送计数器、清空DMA缓冲区等。

网友T:
需要配置DMA通道,这包括设置数据方向(通常是从内存到串口)、数据宽度(如8位、16位或32位)、传输模式(如正常模式或循环模式)等参数。

网友U:
如果需要,可以设置完成传输后的中断,以便在数据传输完成后执行特定的操作。

网友V:
设置DMA通道,缓冲数据长度。

网友R:
传输完成后,可以通过DMA_Cmd()函数关闭DMA通道以节省资源。

网友W:
参考GD32F450的官方开发文档和库函数手册

网友X:
为了使用DMA发送数据,你需要配置一个DMA缓冲区。这个缓冲区通常是一个内存区域,用于存储要发送的数据。你需要指定这个缓冲区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网友Y:
所用串口发送对应的DMA通道,例如串口2对应DMA0的CH1。在配置DMA通道时,需要注意使能相应的时钟。

网友Z:
你可参考相关的示例代码,了解如何实施串行端口数据传输的 dma 模式。

网友AA:
#include "gd32f4xx.h"
#include "gd32f450z_eval.h"

void dma_init(void);
void usart_init(void);

uint8_t send_data[] = "Hello, DMA!";

int main(void)
{
    dma_init();
    usart_init();

    // 启动DMA传输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while (1)
    {
        // 等待DMA传输完成
        while (dma_flag_get(DMA_CH1, DMA_FLAG_FTF) == RESET);

        // 重新启动DMA传输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
}

void dma_init(void)
{
    // 使能DMA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配置DMA通道1
    dma_deinit(DMA_CH1);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DMA_CH1, (uint32_t)&USART_DATA(USART0));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_CH1, (uint32_t)send_data);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_CH1, sizeof(send_data) - 1);
    dma_channel_direction_config(DMA_CH1,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memory_width_config(DMA_CH1,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periph_width_config(DMA_CH1,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priority_config(DMA_CH1,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transfer_mode_config(DMA_CH1,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1);
}

void usart_init(void)
{
    // 使能GPIOA和USART0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 配置GPIOA9和GPIOA10为USART0的TX和RX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配置USART0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 USART_STB_1BIT);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 USART_PM_NONE);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0,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0,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USART0);

    // 使能USART0的DMA发送功能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
}

网友AB:
使用DMA发送数据的函数,该函数将数据放入DMA缓冲区,并启动DMA传输。

网友L:
使能串口时钟:通过RCC_APBxPeriphClockCmd()函数开启串口相关的时钟。
使能DMA时钟:通过RCC_AHBPeriphClockCmd()函数开启DMA时钟。

网友AC:
您可以参考相关的示例代码来了解如何实现串口数据传输 dma 模式。

网友AD:
您可以参考相关的示例代码来学习如何实现串行数据传输、 dma、模式。

网友AE:
照着例程写一下呗

网友AF:
通过调用 send 函数,数据在 dma 模式下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AG:
GD32F450 MCU可以通过配置USART与DMA(数据缓冲管理器)来实现串口DMA发送数据。首先配置USART通信参数,然后设置DMA以与USART的TX寄存器关联,配置数据大小与源地址。最后开启DMA传输和USART发送功能即可。

网友AH:
设置 dma 通道和缓冲区数据长度。

网友AI(2024-07-31):
启动了DMA传输,并在循环中等待DMA传输完成,然后重新启动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