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内联函数是否和#define 宏替换一样呢?

楼主(2024-02-26):
内联函数和#define宏替换在功能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实现机制和使用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

相似之处

内联函数和#define宏替换都可以用来简化代码,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两者都可以用来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
差异

内联函数是由编译器处理的,而#define宏替换是由预处理器处理的。
内联函数会被编译器直接展开到调用它的位置,而#define宏替换只是简单的文本替换。
内联函数可以进行类型检查,而#define宏替换不能进行类型检查。
内联函数可以包含复杂逻辑,而#define宏替换不适合包含复杂逻辑。
总结

内联函数和#define宏替换是两种不同的代码优化技术,各有优缺点。在选择使用哪种技术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

以下是一些使用内联函数和#define宏替换的建议:

对于简单、频繁调用的函数,可以使用内联函数或#define宏替换来提高代码执行效率。
对于包含复杂逻辑的函数,建议使用普通函数,避免使用内联函数或#define宏替换。
在使用#define宏替换时,需要注意类型检查和代码可读性问题。
以下是一些内联函数和#define宏替换的应用示例:

内联函数:用于实现简单的数**算,例如加、减、乘、除等。
#define宏替换:用于定义常量,例如定义PI、e等。

网友A:
内联函数是指用inline关键字修饰的函数。在类内定义的函数被默认成内联函数。内联函数从源代码层看,有函数的结构,而在编译后,却不具备函数的性质。 内联函数不是在调用时发生控制转移,而是在编译时将函数体嵌入在每一个调用处。编译时,类似宏替换,使用函数体替换调用处的函数名。一般在代码中用inline修饰,但是能否形成内联函数,需要看编译器对该函数定义的具体处理。

网友B:
应该是类似的,只不过是以函数为单位。

网友C:
有种类似的感觉,因为在编译阶段实现。

网友D:
能不用这个就不用,没发现有什么必须使用的。

网友D:
在函数体代码本身不是很长,建议使用内联函数。

网友D:
内联函数内不允许用循环语句和开关语句

网友D:
关键字 inline 必须与函数定义体放在一起才能使函数成为内联,仅将 inline 放在函数声明前面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E:
这个我只在一些单片机的库函数中见过,不过可以自己写一个同名的函数来替代。

网友E:
如果有同名的函数,那么编译器应该是忽略内联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