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查理复用算法

楼主(2024-02-27):
查理复用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单片机引脚可以处于的三种状态:数字高电平、
数字低电平和高阻抗数字输入状态(也称为高阻态或三态)。通过使用这三种状态
而不仅仅是典型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用户可以使用 n 个引脚驱动最多(n2
-n)个独立的
LED。在此示例中,三个指定的引脚可以驱动六个独立的 LED。

网友A:
感觉这个方法不是很实用,可以用矩阵的方式驱动不是更好吗?

网友B: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的。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查理复用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利用单片机引脚可以处于的三种状态:数字高电平、
数字低电平和高阻抗数字输入状态(也称为高阻态或三态)。

网友E:
通过使用这三种状态而不仅仅是典型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用户可以使用 n 个引脚驱动最多(n2-n)个独立的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