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是 PoE?

楼主(2024-02-27):
什么是 PoE?
以太网供电(PoE)是指通过以太网线缆同时进行供电和数据传输的能
力。该技术于 1997 年由今天的 Microchip PoE 业务部推出,使得制造商能够
通过两个集成电路(IC)为联网设备供电:一个 IC 为以太网线缆供电,另一
个 IC 从线缆取电并为设备供电。
最初,并没有可用于供电的 PoE 网络交换芯片。Microchip PoE 业务部
率先开发了 PoE 中跨设备(又称为 PoE 供电器)。该系统通过以太网线缆从
网络交换芯片(包含数据并可将电源添加或“注入”到线路中)获取输入,
并提供包含电源和数据的输出以太网线缆。

网友A(点评):
POE功率有限还发热

网友B:
以太网供电(PoE)是指通过以太网线缆同时进行供电和数据传输的能
力。

网友C:
该系统通过以太网线缆从
网络交换芯片(包含数据并可将电源添加或“注入”到线路中)获取输入,
并提供包含电源和数据的输出以太网线缆。

网友D:
poe是从网线进行取电吧?

网友E:
通过网线供电的,是不是都是属于POE的?

网友F:
POE不就是网络供电吗

网友G:
POE是为了减少甩线的问题而引出的新方式吧

网友H:
POE还不错,一般监控之类的都可以用POE供电的

网友I:
其实POE我觉得不是很好,很容易出现烧毁的风险吧

网友J:
现在POE好像用的还是不是很多耶

网友K:
好多86盒的无线AP好像都可以用POE供电,但是很容易发热

网友L:
POE和电力猫好像POE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M:
以太网这种传输方式不会受到干扰吗?

网友N:
我觉得Poe确实好用,省了2跟电源,而且还稳定可靠

网友O:
其实这个POE感觉一般在工程方面比较多,在家庭真的比较少

网友P:
POE只能提供百兆网速吧。

网友P:
是使用双绞线中的部分进行通电吗

网友Q(2024-03-28):
PoE(Power over Ethernet)是以太网供电技术的简称,它允许通过标准的以太网线缆同时传输数据信号和直流电,从而为网络设备提供电力供应。这种技术使得诸如IP电话(VoIP电话)、无线接入点(Wi-Fi AP)、网络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基于IP的终端设备能够在单一CAT5e、CAT6或更高级别的双绞线电缆上获得数据通信和电力供给,减少了额外布线的需求。

网友R:
是从8根线中分离出供电线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