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微芯现在比较适合学习的开发板/芯片是哪一类?

楼主(2024-02-27):
微芯现在比较适合学习的开发板/芯片是哪一类?因为现在我发现网上有很多开发板,但是都很老了,这种是不是就没必要学了,容易出现学完没芯可用的结果吧。所以,现在一般推荐从那个入手入门呢?

网友A:
PIC16开始学习比较好,简单,上手快

网友B:
PIC就是比较简单可以这样先开始。

网友C:
应该随便选一款都行吧,差不多

网友D:
PIC16开始学习比较好

网友E:
一般就是PIC32了吧

网友F:
这个学习就要学最新的,这样学完这个生态环境之类的也就差不多了,而且自己也能独当一面了

网友G:
建议还是32位的单片机可以搞一搞

网友H:
先从PIC系列去学习呗,这都是常用的芯片的

网友I:
我觉得是PIC32的吧,芯片性能很不错,而且功能也不错

网友J:
直接PIC啊,他家这个支持可视化底层配置,很不错的

网友K:
这个推荐不好说,我推荐不是微芯,而是国产芯片

网友L:
得看你需求啊,要是有特殊外设,需要找具有这特殊外设的芯片来搞啊

网友M:
现在芯片不会出现缺货啥的了,不用担心了

网友N:
我觉得别学习很老的芯片,容易出现断货的情况,选型之前看看厂家给芯片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