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Atmel SAM4E Xplained Pro一般使用什么调试器进行调试

楼主(2024-02-27):
请问一下,Atmel SAM4E Xplained Pro一般使用什么调试器进行调试

网友A:
这个就用点灯调试法呗

网友B(2025-10-20):
Atmel SAM4E Xplained Pro 常用调试器为 Atmel-ICE,它支持 JTAG 和 SWD 接口,兼容 SAM 系列 MCU,可通过 USB 连接主机,配合 MPLAB X IDE 或 Atmel Studio 实现程序下载、断点调试、寄存器查看等功能。此外,板载的 EDBG 模块也可直接用作调试器,简化初期开发调试流程。

网友C:
Atmel SAM4E Xplained Pro 常用调试器为板载的 ATSAM3U2C(EDBG 模块),支持 JTAG/SWD 接口,可直接通过 USB 连接电脑,兼容 Atmel Studio、OpenOCD 等工具,无需额外硬件。也可外接 J-Link、ST-Link 等通用调试器,需通过板上调试接口连接,适合更复杂调试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