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TINY系列在microchip一般处于什么地位?

楼主(2024-02-27):
ATTINY系列在microchip一般处于什么地位?是低功耗?还是什么?

网友:
AVR DE应该更好吧

网友A:
这该说啥地位,就是一个系列。符合自己项目要求就行,对于地位,应该不分伯仲吧。

网友B:
不清楚microchip还能活多久。

网友C:
低功耗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网友D:
不同的系列有不同应用场景,合适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