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5V转3.3V技巧

楼主(2024-02-27):
使用LDO稳压器
    标准三端线性稳压器的压差通常是 2.0-3.0V。要把 5V 可靠地转换为 3.3V,就不能使用它们。压差为几百个毫伏的低压降 (Low Dropout, LDO)稳压器,是此类应用的理想选择。图 1-1 是基本LDO 系统的框图,标注了相应的电流。
    从图中可以看出, LDO 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 导通晶体管
  • 带隙参考源
  • 运算放大器
  • 反馈电阻分压器

    在选择 LDO 时,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区分各种LDO。器件的静态电流、封装大小和型号是重要的器件参数。根据具体应用来确定各种参数,将会得到最优的设计。
LDO的静态电流IQ是器件空载工作时器件的接地电流 IGND。IGND 是 LDO 用来进行稳压的电流。当IOUT>>IQ 时, LDO 的效率可用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来近似地得到。然而,轻载时,必须将 IQ 计入效率计算中。具有较低 IQ 的 LDO 其轻载效率较高。轻载效率的提高对于 LDO 性能有负面影响。静态电流较高的 LDO 对于线路和负载的突然变化有更快的响应。

要看是作为信号用还是电源用

网友A:
LDO一般容易发热严重,使用的时候需要合理考虑功耗的问题

网友B(2024-08-06):
使用LDO稳压器非常实用

网友C:
直接使用转换器其实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器件的静态电流、封装大小和型号是重要的LDO器件参数

网友E:
直接使用专门的转换软件不久OK了

网友F:
LDO使用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

网友G(2024-10-31):
LDO发热严重哦,小功率可以

网友H: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它们具有较低的压差和较高的效率

网友I:
齐纳二极管和电阻可以组合成一个简单的低成本3.3V稳压器

网友J:
通过串联几个常规开关二极管,利用它们的正向压降来降低电压

网友K:
降压开关稳压器基于电感的转换器,能够高效率地将输入电压源降低至幅值较低的输出电压

网友L:
如果5V输入的VIH比3.3V CMOS器件的VOH要高,则需要额外的电路来驱动5V输入

网友M:
由于5V CMOS输入的高、低输入电压阈值均比3.3V输出的阈值高约一伏,因此需要设计电路来补偿输出并加大高低输出电压差

网友N:
用这种芯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O:
线性稳压器如LM317可以通过适当的电阻配置来输出3.3V。

网友P:
使用电阻分压

网友Q: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0.7V)来降低电压。

网友R:
使用LDO稳压器

网友S:
市场上有许多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可以方便地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T:
将稳压二极管与电阻配合使用,可以制作成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用于将5V电压转换为3.3V。这种方法同样存在能效不高的缺点,但成本相对较低。

网友U:
线性稳压器(如LM3940、AMS1117等)可以直接将输入电压降低到所需的输出电压。

网友V:
功耗不大的话用LDO,功耗大的话用DCDC。

网友O:
利用Zener二极管的稳压特性,将5V电压稳定在3.3V。

网友W: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降低电压,这种方法成本较低,但需要注意二极管的选型和数量。

网友X:
采用3个整流二极管的更低成本方案

网友Y:
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包括成本、效率、复杂性和性能要求。

网友Z:
通过合理选择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将5V电压分压为3.3V。这种方法简单且成本低廉,但缺点是输出电流受限,且输入电压波动会影响输出电压稳定性。

网友AA:
如MCP1700、LM1117等,这些是专门设计用来提供固定3.3V输出的IC。

网友AB:
对于电源转换,LDO和开关稳压器是常见的选择;而对于信号电平转换,直接连接、MOSFET和专用芯片则更为适用。

网友AC:
LDO稳压器如AMS1117等,可以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AD:
LDO的瞬态响应都不行,还是要用DCDC。

网友AE:
可以使用一个100Ω的电阻和一个62Ω的电阻组成分压电路,使输出电压稳定在3.3V左右。但请注意,这种分压方式只适合小电流负载。

网友AF:
使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补偿电压。通常使用两个二极管,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用于提高输出的低电压,使其高于 5V CMOS 输入的低输入电压阈值;另一个二极管连接到 3.3V 电源,用于确定输出的高电压,使其在 5V CMOS 输入的高输入电压阈值之上。这样可以确保 3.3V 的输出信号能够被 5V 的输入正确识别。

网友AE:
使用MOS管搭建转换电路

网友AG:
开关稳压器(如降压型DC-DC转换器,如LM2596、TPS5430等)通过开关管的高频切换来降低电压。

网友AH:
降压稳压器如LM2596、MP1584等可以将5V转换为3.3V,并且效率较高。

网友AI:
基于开关电源技术的低电压输出电源模块具有高效率、高可靠性、电磁辐射小等优点。

网友AJ:
ASM1117是一款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内部集成有过热保护和限流电路,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AK:
直接用专门的转换软件很快就可以了

网友AL:
通过两个电阻构成分压电路,可以得到3.3V的电压。

网友AM:
MOSFET可以用于信号电平转换,特别是当3.3V信号需要驱动5V逻辑时。

网友AN:
低压降(LDO)稳压器是最常用的5V转3.3V转换方法。LDO稳压器通过内部的调节机制将输入电压稳定在3.3V。

网友AO:
采用齐纳二极管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AP:
使用钳位二极管保护I/O引脚,防止电压超过最大允许值,同时限制流经钳位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AQ:
市面上有很多DC-DC转换芯片可以实现5V到3.3V的转换,这些芯片通常集成了MOSFET和反馈电阻等元件,简化了设计和调试过程。

网友AR: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等元件来降低电压。但这种方法通常只能提供大约0.3V的降压幅度,因此从5V降到3.3V可能需要多个二极管串联使用,这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

网友AS:
三极管同样可以用于搭建电平转换电路。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可以实现5V和3.3V之间的电平转换。

网友AT:
开关稳压器是一种基于电感的转换器,通过控制开关管(如 MOSFET)的导通和关断时间,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较低的输出电压。在 5V 转 3.3V 的应用中,开关管不断地导通和关断,使电感储存和释放能量,从而在输出端得到稳定的 3.3V 电压。通过调节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占空比,可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精确控制

网友O:
电阻分压法是一种简单但效率较低的转换方法。通过串联两个电阻,将5V电压分压为3.3V。然而,这种方法存在输出电压不稳定、受负载影响大等缺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较少使用。

网友AU:
AMS1117等Ldo调节器可以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接近时工作。

网友AV:
Ldo发热严重,但低功耗可以。

网友AW:
你可以直接快速使用专门的转换软件,

网友AX:
使用齐纳二极管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AY: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因其低压差和高效率而非常理想

网友AZ:
通过串联连接几个传统的开关二极管并利用它们的正向电压降来降低电压,

网友BA(2024-12-02):
如果负载不大,用LDO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网友BB:
你可以直接使用转换器,

网友BC:
降压开关调节器是一种基于转换器的转换器,其有效地将输入电压源降低到较低幅度的输出电压,

网友BD:
3.3V用于大电流的场合也不多,我基本没遇到过。使用LDO给单片机本身,通常没问题。

网友BE:
如果5v输入的vih高于v CMOS器件的voh,则需要额外的电路来驱动5v输入,

网友BF:
Ldo发热严重,但低功耗没问题。,

网友BG:
LDO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BH:
使用这种芯片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I:
lm317等线性调节器可通过适当的电阻配置输出3.3V电压。

网友BJ:
3.3v用于大电流的场合不多,我几乎没遇到过。对微控制器本身使用ldo通常没有问题。

网友BK: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约0.7V)降低电压。

网友BL:
市面上有很多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可以轻松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BM:
将5V电压转为3.3V,可采用线性稳压器或开关稳压芯片。选择芯片时,需注意其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精度和负载能力,以确保稳定转换。

网友BN:
ldo用起来方便

网友BO(2025-01-03):
利用齐纳二极管的稳定特性,5V的电压稳定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