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涉及的参数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2-27):
一、线路

1. 最小线宽:5mil(0.127mm)

也就是说如果小于5mil线宽将不能生产,如果设计条件许可,设计越大越好,线宽起大,工厂越好生产,良率越高,一般设计常规在10mil左右,此点非常重要,PCB设计一定要考虑。

楼主:
2. 最小线距:5mil(0.127mm)  最小线距就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距离不小于5mil,从生产角度出发,是越大越好,一般常规在10mil,当然设计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此点非常重要,PCB设计一定要考虑。

楼主:
3. 线路到外形线间距0.3mm(20mil)

楼主:
二、via过孔(就是俗称的导电孔)  1. 最小孔径:0.3mm(12mil)。

楼主:
2. 最小过孔(VIA)孔径不小于0.3mm(12mil),焊盘单边不能小于6mil(0.153mm),最好大于8mil(0.2mm)

楼主:
3. 过孔(VIA)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6mil,最好大于8mil,此点非常重要,PCB设计一定要考虑。

楼主:
4. 焊盘到外形线间距0.508mm(20mil)

楼主:
三、PAD焊盘(就是俗称的插件孔(PTH))  1. 插件孔大小视你的元器件来定,但一定要大于你的元器件管脚,建议大于最少0.2mm以上,也就是说0.6的元器件管脚,你最少得设计成0.8,以防PCB加工公差而导致难于插进。

楼主:
2. 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不能小于0.2mm(8mil),当然越大越好(如图2焊盘中所示),此点非常重要,PCB设计一定要考虑。

楼主:
3. 插件孔(PTH) 孔到孔间距(孔边到孔边)不能小于0.3mm,当然越大越好(如图3中所标的),此点非常重要,PCB设计一定要考虑。

楼主:
四、防焊  插件孔开窗,SMD开窗单边不能小于0.1mm(4mil)。

楼主:
五、字符(字符的的设计,直接影响了生产,字符的是否清晰以字符设计是非常有关系)  字符字宽不能小于0.153mm(6mil),字高不能小于0.811mm(32mil),宽度比高度比例最好为5的关系,也为就是说,字宽0.2mm、字高为1mm,以此推类。

楼主:
以此推类。  六、非金属化槽孔  槽孔的最小间距不小于1.6mm,不然会大大加大铣边的难度。

楼主:
七、拼版  拼版有无间隙拼版,及有间隙拼版,有间隙拼版的拼版间隙不要小于1.6(板厚1.6的)mm,不然会大大增加铣边的难度,拼版工作板的大小视设备不一样就不一样,无间隙拼版的间隙0.5mm左右,工艺边不能低于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