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SP8266下的各种模式

楼主:
1.ESP8266的工作模式
station 模式

相当于终端= 无热点的手机

AP模式(access point)

允许其他的无线设备接入

AP +station 模式

2.服务端和客服端
3.透传和非透传
透传:可以连续的发送数据

特点

1.透传只能在单链的模式下开启。

2.当模块为服务端时,又因为必须开启多链模式,不符合第一个条件,所以只能作为单链模式的客服端。

非透传:每次发送数据前要发送相关的AT指令

            需要指定 每次发送的字节  如  设两字节  发送hello  只能发送he

一般使用  透传

楼主(2024-02-27):
Station 客服端  透传模式
1. 配置WIFI模式

                AT+CWMODE

2. 完成配置重启

                AT+RST

3. 连接路由器

                AT+CWJAP="11","22222222""

4.配置单路连接模式

                AT+CIPMUX=0

5.开启透传模式

                AT+CIPMODE=1

楼主:
建立TCP连接
AT=CIPSTART="TCP","192.168.0.100",8080

楼主:
进入透传模式

                AT+CIPSEND

退出透传  模式 发送 +++  不加回车

三.单片机 设置连接  补充
可以补充到连接路由器之前

3.取消自动连接

AT+CWJAP

网友A:
一直用透传,把它当模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