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4触摸中断优先级一样的情况下,Capsense的优先级最高吗?

楼主(2024-02-27):
在不配置使用的外设中断优先级的情况下,在Creator中显示使用的外设中断优先级为3,那么这种情况下,Capsense的中断是不是被优先执行?还是随机的按先响应先执行,执行别的中断函数时不会被Capsense中断打断,谢谢。

网友A:
在这种情况下,Capsense通常会有较高的优先级,因为它通常用于检测用户输入或交互,这在许多应用中被视为更为重要。然而,实际上的优先级设置可能会因系统设计和需求而有所不同,这取决于特定情况下的需求和功能。

网友B:
这个优先级不能自己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