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金属膜电阻失效分析

楼主(2024-02-27):
描述:
1.+320V是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
2.R1是线圈,内阻是6.7KΩ;

异常现象:
1.R3已烧毁,同时R3的温升最高,相比其他R2,R4,R5要高出5~10℃;——帮忙分析为什么R3的温升高?

网友A:
R1电感量多大?
主要检擦电阻耐压问题

网友B:
+320V 是平均值?

网友C:
这R3是啥封装形式?

网友D:
看上去没道理,不过电阻消耗的功率已经不小了,这个时候电阻的位置,散热情况都要考虑在内

网友E:
电阻是有耐压的,用贴片的就,,,

网友F:
“R3已烧毁”,阻值还准?

网友G:
1,本身的缺陷;
2,具体在PCB上的位置有关

网友H:
R1 和R3的相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