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超频一般是换HSE源还是修改PLL?

楼主(2024-02-27):
STM32的超频一般是换HSE源还是修改PLL?

网友A:
应该是修改PLL吧。

网友B:
超频一般是改锁相环,改到一定的倍数。

网友C:
PLL(Phase-Locked Loop)是STM32单片机内部的一个时钟倍频器,可以通过修改PLL的倍频系数来实现超频。这种方法不需要更换硬件,只需要通过软件配置PLL的参数即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超频可能会导致单片机的功耗增加,甚至可能超出单片机的规格范围,从而影响单片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D:
改pll,换晶振也可以啊

网友E:
直接程序里改多方便

网友F:
改pll比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