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相BLDC驱动IC

楼主(2024-02-27):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单相BLDC驱动IC
BLDC分类
根据供电方式,BLDC分为三相BLDC和单相BLDC:
  • 三相BLDC:这是最普遍的供电方式,使用三组绕组,通常以星形或三角形方式连接。三相电机可以提供平滑的运行和良好的效率。
  • 单相BLDC:只有一组绕组的BLDC电机较少见,通常应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例如一些小型风扇或简单的驱动系统。
这里主要介绍单相BLDC,在风扇驱动方面,因其高效率、长寿命和低维护需求而受到青睐。不同于传统的有刷直流马达,无刷马达需要一个电子控制器来驱动电机的旋转。

驱动IC的作用
    单相BLDC的驱动IC负责提供电力到马达的线圈,控制马达的转速,以及可能的转向。对于单相BLDC来说,驱动IC尤其重要,因为它需要精确控制电流以产生旋转磁场,从而驱动风扇旋转。此外,许多驱动IC还集成了其他功能,如转速控制、故障检测和保护机制,以确保马达安全、高效地运行。

单相BLDC驱动IC的特点
  • 简化设计:由于集成了多种功能,驱动IC可以简化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减少外部组件的需求。
  • PWM速度控制:通过使用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可以精确地控制风扇的转速,以满足不同的冷却需求。
  • 低功耗:优化的设计和工艺使得这些IC在运行时消耗的功率更低,延长了电池供电设备的使用时间。
  • 集成保护功能:过流保护、锁定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功能可以防止马达和电路在异常条件下受损。

选择单相BLDC驱动IC时的考虑因素
  • 电源电压范围:应选择与应用中使用的电源电压相匹配的IC。
  • 输出电流能力:IC应能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风扇运转。
  • 控制接口:根据需要,选择具有简单控制(例如直接PWM输入)或更复杂通信接口(如I2C)的IC。
  • 封装类型:基于应用中的空间限制,选择合适尺寸和形状的IC封装。
  • 成本: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极海GH477介绍

  GH477 系列是一款带有 H 桥输出驱动器的集成式霍尔传感器,专为单相直流无刷电机应用而设计。该产品采用 BCD 工艺,包括用于磁感应的片上霍尔传感器、用于放大霍尔电压的放大器、用于提供开关迟滞以抑制噪声的比较器、用于下沉和驱动大电流负载的双向驱动器。该产品功耗低,静态工作电流 1.5mA,远低于市场同类产品,有助于提高风扇的效率和可靠性。

主要特征
  • 工作温度范围: −20°C≤TA≤85°C
  • 工作电压范围:3.5V≤VDD≤24V
  • 内置霍尔元件及输出单线圈驱动,降低风扇制造成本
  • 低功耗,静态工作电流低至 1.5mA
  • 电流驱动能力强,可达 350mA
  • 内置电源反接保护电路,节省外挂防反接二极管
  • 内置温度补偿电路,优异的温度稳定性
  • 抗机械应力强,有效减少磁灵敏度漂移

引脚信息

功能框图

应用方案及建议
注意:电源端口必须接旁路电容到地,降低电源电压的波动,提高风扇的稳定性。

应用范围
  • PC/服务器电源散热风扇
  • 充电器/变频器/电磁炉散热风扇
  • 鼓风机
  • 水泵
  •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A:
单相BLDC驱动IC通常采用方波或正弦波驱动技术。
方波驱动IC使用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和扭矩。

网友B:
在单相BLDC电机驱动中,驱动IC的核心任务是根据霍尔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电机的换相,从而驱动电机转动。霍尔传感器能够检测到电机转子的位置,并将该位置信息转化为电信号。

网友C:
单相BLDC(Brushless Direct Current)驱动IC是一种用于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集成电路。它集成了多种功能,如霍尔效应传感器、h桥MOS驱动程序、转速控制、转子锁定关闭和自动重启功能等。这些功能使得BLDC电机的设计更加简单,并提供了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

网友D:
L293D是一款双全桥驱动器,可用于驱动单相或双相BLDC电机。它具有高达1A的输出电流能力和内置的过热保护功能。

网友E:
通过使用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可以精确地控制风扇的转速,以满足不同的冷却需求。

网友F:
驱动IC通常包含过流、过热、欠压等保护功能,以防止电机和驱动器损坏。

网友G:
单相BLDC驱动IC中的霍尔效应传感器用于检测电机的转子位置,从而确保电机能够正确运行。h桥MOS驱动程序则负责控制电机的电流方向和大小,以驱动电机旋转。

网友H:
通过调节电机的输入电流和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扭矩。与传统的有刷直流电机相比,无刷直流电机具有更高的效率、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维护成本。

网友I:
过流保护、锁定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功能可以防止马达和电路在异常条件下受损。

网友D:
单相BLDC驱动IC通过集成这些高级功能,为电机控制提供了一种高效、可靠且易于实现的解决方案。

网友J:
内置或外部电流检测电路,用于实时监控电机电流,实现闭环控制,确保电机平稳运行和过流保护。

网友K:
TB6612FNG是一款双全桥驱动器,专为单相BLDC电机设计。它具有高达1.2A的输出电流能力、可编程的PWM速度和电流限制功能。

网友L:
单相BLDC驱动IC是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关键部件,选择合适的驱动IC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M:
集成度高的IC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组件数量,降低系统成本。

网友N:
检查所选IC是否包含过热保护、欠压锁定、过流保护等关键保护功能。

网友O:
单相BLDC驱动IC广泛应用于各种小型电机控制领域,如风扇、泵、搅拌机等家用电器,以及一些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中。

网友P:
集成正弦波或方波控制算法,用于生成电机所需的驱动信号,以实现高效、安静和平稳的运转。

网友D:
DRV8835是一款低电压、高电流的H桥驱动器,专为单相BLDC电机设计。它具有高达1.5A的峰值输出电流和内置的电流调节功能,可实现恒流控制。

网友Q:
单相BLDC驱动IC通常还具有欠压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功能,以确保电机在异常情况下能够安全停机。

网友R:
GH477 系列是一款带有 H 桥输出驱动器的集成式霍尔传感器,专为单相直流无刷电机应用而设计。

网友S:
单相BLDC,在风扇驱动方面,因其高效率、长寿命和低维护需求而受到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