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IO口结构和特性

楼主(2024-02-27):
STM32F103 IO口结构和特性

其内部上拉下拉电阻是40K

模式8种:

       (1)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I/O口的输出模式下。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

根据实际情况(IO方波频率)来选择不同的输出速度。达到最佳的噪声, 和减少功耗, 利于提高系统的EMI性能。

并且高频的驱动电路, 噪声也严重,但驱动电路低, 输出波形可能会失真。

一般驱动电路和输出的选择是10:1,即100K的输出频率,最小用1M的驱动

楼主:
电流特性

网友A:
结构复杂,功能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