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I/O口输入、输出电流的大小,I/O口注入电流

楼主(2024-02-27):
I/O口灌电流拉电流(输入输出的电流)特性查手册5.3.14 I/O port characteristics

General input/output characteristics

谷歌翻译:

GPIO(通用输入/输出)可以吸收或提供高达+/- 8 mA的电流,并且吸收或提供高达+/- 20 mA的电流(使用放宽的VOL / VOH)。

在用户应用中,可以驱动电流的I / O引脚数量必须限制在5.2节中规定的绝对最大额定值:

●VDD上所有I / O源的电流总和加上VDD上的MCU的最大运行功耗,不能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IVDD(见表8)。

●VSS上所有I / O下沉的电流总和加上VSS上沉没的MCU的最大运行功耗不能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IVSS(见表8)。

楼主: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总结:I/O口正常提供灌入和输出电流为+/-8mA,可以达到+/-20mA(不过这时IO口的电平值会有变化,灌电流大时输出的低电平值会高,输出电流变大时输出高电平值会变小,如果需要这么大的电流,设计电路时要考虑这个电平的变化),但不要超过表8的允许(超过会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带来永久性破坏):I/O口电流的绝对最大值+/-25mA,同时要求总灌电流或总输出电流不能超过150mA(准确点是流入VDD / VDDA电源线的总电流或流出VSS地线的总电流不超过150mA)。

楼主:
关于注入电流,查手册
谷歌翻译:

I / O电流注入特性

作为一般规则,在正常产品操作期间,应避免由于外部电压低于VSS或高于VDD(对于标准的3 V I / O引脚)而向I / O引脚注入电流。 然而,为了在异常注入意外发生的情况下给出微控制器的稳健性的指示,在器件表征期间基于样本进行磁敏度测试。

楼主:
对I / O电流注入的功能敏感性

在器件上执行简单的应用程序时,通过向浮动输入模式下编程的I / O引脚注入电流来对器件施加压力。 当电流一次一个地注入I / O引脚时,检查器件的功能故障。
超出范围的参数表示故障:ADC误差超过某个限值(> 5LSB TUE),超出相邻引脚的规格电流注入或其他功能故障(例如复位,振荡器频率偏差)。

网友A:
灌电流比拉电流大吧,所以用低电平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