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xx的最大输入电流

楼主:
1、VDD最大输入电流和VSS输出电流为150mA。

2、IO控制电流为25ma

3、adc输入电流5ma,否则会影响adc性能。

4、IO总输入电流不得超过25ma

网友A(2024-02-29):
一般不同系列数据手册上会有点不同。

网友B:
低功耗的IO。

网友C:
做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免得烧毁IO。

网友D:
对于STM32F103xx系列,最大输入电流(IIN)通常在50mA到100mA之间,这个值可能会根据不同的供应商和具体型号有所不同。你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数据手册或者产品规格书中找到详细的最大输入电流的数值。

网友E:
具体的最大输入电流值可能因型号和工作电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网友F:
设计电路或选择电源时,需要确保提供的电流不会超过这个值,以避免损坏芯片或导致不稳定的工作。

网友G:
在启动或重置期间,微控制器可能会经历较高的瞬态电流。例如,在上电或复位时,STM32F103xx系列微控制器可能会经历高达200mA的瞬态电流峰值。

网友E:
STM32F103xx的IO端口可以提供的灌电流和拉电流最大分别为20mA。这意味着,单个IO端口可以向外部设备提供最多20mA的电流,或者从外部设备吸收最多20mA的电流。

网友H:
STM32F103xx系列微控制器的最大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供电电压、负载阻值、外设模块以及电路设计等。

网友I:
每个IO口的控制电流上限为25毫安。在设计外部电路时,需要确保连接到IO口的设备不会超过这个电流限制。

网友J:
在运行时,STM32F103xx的工作电流主要分为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静态电流指芯片待机模式下的电流消耗,最大值为2μA;动态电流指芯片运行时的电流消耗,取决于工作频率和模块使用情况,通常在20mA左右。

网友K: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STM32F103xx系列微控制器的典型工作电流在几十毫安(mA)范围内,具体数值取决于微控制器的工作频率、外设的使用情况以及电压水平。

网友L:
STM32F103xx的最大输入电流是150mA。

网友M:
建议查阅STM32F103xx的官方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网友N:
VDD引脚的最大输入电流(典型值)为150mA,这是整个微控制器在最大工作条件下所能消耗的最大电流。

网友O:
从电源的角度来看,STM32F103xx系列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指出,VDD引脚的最大输入电流为150mA,而VSS引脚的最大输出电流同样为150mA。这意味着,在给定的电源条件下,微控制器可以从VDD引脚吸收的最大电流为150mA。

网友P:
建议在设计电路时参考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最大输入电流值,并在此基础上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J:
STM32F103xx系列单片机的最大输入电流取决于具体型号和工作电压。

网友Q: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STM32F103的VDD引脚(电源输入)和VSS引脚(接地)的最大电流为150毫安。这意味着在设计电路时,需要确保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芯片,同时不超过这个最大值以避免损坏芯片。

网友R:
STM32F103xx的最大输入电流为每个I/O端口150mA,VDD和VSS引脚的总电流为250mA。

网友S:
GPIO的最大灌电流(注入到引脚的电流)典型值为25mA。
GPIO的最大拉电流(从引脚流出的电流)典型值也为25mA。

网友T:
在1V的输入电压下,负载阻值增加近9倍,电流变化不足0.1mA。对于普通的IO口应用,配置相对简单,主要涉及时钟、引脚位和输入输出模式等。

网友U:
这个输入电流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吧。

网友V:
这个还是根据手册来决定

网友W: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值是在微控制器处于复位状态时测量的,也就是在电源引脚上测量的最大允许电流。在正常运行时,电流会小得多。

网友X:
有时需要考虑输出负载能力,避免负载大导致IO口烧毁

网友Y:
具体的最大输入电流值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模型和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