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使能IIC驱动电流检测芯片INA226

楼主(2024-02-27):
#ifndef INA226_CFG_H_
#define INA226_CFG_H_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complier_lib.h"
    #include "i2c_task.h"
    #include "gpio_task.h"
    //

    //===配置寄存区--[0x4127]
    #define CONFIGURATION_REG                            0x00
    //===采样电阻上的压降---[0x00000],满量程是81.92mV,最小单位是2.5uV
    #define SHUNT_VOLTAGE_REG                            0x01
    //===总线电压---[0x00000],满量程是40.96V,最小单位是1.25mV
    #define BUS_VOLTAGE_REG                                0x02
    //===功率寄存器---[0x00000]
    #define POWER_REG                                    0x03
    //===电流寄存器---[0x00000]
    #define CURRENT_REG                                    0x04
    //===校准寄存器---[0x00000]
    #define CALIBRATION_REG                                0x05
    //===功能控制寄存器---[0x00000]
    #define MASK_ENABLE_REG                                0x06
    //===设置的报警阈值---[0x00000]
    #define ALERT_LIMIT_REG                                0x07
    //===制造商ID---[0x5449]
    #define MANUFACTURER_ID_REG                            0xFE
    //===设备ID---[0x2260]
    #define DIE_ID_REG                                    0xFF

    //===使能过压
    #define SHUNT_OVER_VOLTAGE_ENABLE                    (1<<15)
    //===不使能过压
    #define SHUNT_OVER_VOLTAGE_DISABLE                    ~(1<<15)
        //===使能欠压
    #define SHUNT_UNDER_VOLTAGE_ENABLE                    (1<<14)
    //===不使能欠压
    #define SHUNT_UNDER_VOLTAGE_DISABLE                    ~(1<<14)

    //===使能过压
    #define BUS_OVER_VOLTAGE_ENABLE                        (1<<13)
    //===不使能过压
    #define BUS_OVER_VOLTAGE_DISABLE                    ~(1<<13)
    //===使能欠压
    #define BUS_UNDER_VOLTAGE_ENABLE                    (1<<12)
    //===不使能欠压
    #define BUS_UNDER_VOLTAGE_DISABLE                    ~(1<<12)

    //===使能功率阈值
    #define POWER_OVER_LIMIT_ENABLE                        (1<<11)
    //===不使能功率阈值
    #define POWER_OVER_LIMIT_DISABLE                    (1<<11)

    //===使能转换准备好标致
    #define CONVERSION_READY_ENABLE                        (1<<10)
    //===不使能转换准备好标致
    #define CONVERSION_READY_DISABLE                    (1<<10)

    //===报警端口低有效
    #define    ALERT_POLARITY_ACTIVE_LOW                    ~(1<<1)
    //===报警端口搞有效
    #define    ALERT_POLARITY_ACTIVE_HIGH                    (1<<1)

    //===报警端口锁存使能
    #define    ALERT_LATCH_ENABLE                            (1)
    //===报警端口锁存不使能
    #define ALERT_LATCH_DISABLE                            0xFFFE
    //===配置平均转换的次数
    #define    AVERAGING_MODE_MASK                            ~(7<<9)
    #define    AVERAGING_MODE_1                            (0<<9)
    #define    AVERAGING_MODE_4                            (1<<9)
    #define    AVERAGING_MODE_16                            (2<<9)
    #define    AVERAGING_MODE_64                            (3<<9)
    #define    AVERAGING_MODE_128                            (4<<9)
    #define    AVERAGING_MODE_256                            (5<<9)
    #define    AVERAGING_MODE_512                            (6<<9)
    #define    AVERAGING_MODE_1024                            (7<<9)

    //===配置总线电压转换的时间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MASK            ~(7<<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140_US            (0<<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04_US            (1<<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332_US            (2<<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588_US            (3<<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1100_US            (4<<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116_US            (5<<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4156_US            (6<<6)
    #define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8244_US            (7<<6)

    //===配置采样电压转换的时间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MASK            ~(7<<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140_US        (0<<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04_US        (1<<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332_US        (2<<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588_US        (3<<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1100_US        (4<<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116_US        (5<<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4156_US        (6<<3)
    #define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8244_US        (7<<3)

    //===配置操作模式
    #define OPERATING_MODE_MASK                            ~(7<<0)
    #define OPERATING_MODE_POWER_DOWN_1                    (0<<0)
    #define OPERATING_MODE_SHUNT_VOLTAGE_TRIG            (1<<0)
    #define OPERATING_MODE_BUS_VOLTAGE_TRIG                (2<<0)
    #define OPERATING_MODE_SHUNT_BUS_VOLTAGE_TRIG        (3<<0)
    #define OPERATING_MODE_POWER_DOWN_2                    (4<<0)
    #define OPERATING_MODE_SHUNT_VOLTAGE_CONT            (5<<0)
    #define OPERATING_MODE_BUS_VOLTAGE_CONT                (6<<0)
    #define OPERATING_MODE_SHUNT_BUS_VOLTAGE_CONT        (7<<0)

    //===总线电压量程每BIT对应的电压值,单位是毫伏
    #define INA226_RANG_BUS_VOLTAGE_MV_BIT                1.25f
    //===采样电阻上电压量程每BIT对应的电压值,单位是微伏
    #define INA226_RANG_SHUNT_VOLTAGE_UV_BIT            2.5f
    //===采样电阻的大小,单位是毫欧
    #define INA226_SAMPLE_RES_MR                        1
    //===INA226的电流最大采集量程,这个和校准寄存器有关
    #define INA226_RANG_CURRENT_MA_MAX                    15000
    //===INA226的电流量程每BIT对应电流值,单位是微安安
    #define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1                (UINT16_T)( INA226_RANG_CURRENT_MA_MAX*1000/(1<<15))
    //===校准寄存器的值
    #define INA226_CALIB_REG_DEFAULT_X1                    (UINT16_T)( 5120*1000/(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1*INA226_SAMPLE_RES_MR) )
    //===
    #define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2                (UINT16_T)(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1*2 )
    //===
    #define INA226_CALIB_REG_DEFAULT_X2                    (UINT16_T)( INA226_CALIB_REG_DEFAULT_X1*2 )

    //===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_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_HandlerType;
    //===指针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_INA226_HandlerType                    * pINA226_HandlerType;

    //===AT24Cxx的数据结构体
    struct _INA226_HandlerType
    {
        UINT16_T            msgCFGReg;                    //---配置寄存器
        UINT16_T            msgMaskReg;                    //---功能配置寄存器
        UINT16_T            msgShuntReg;                //---采样电压寄存器
        UINT16_T            msgBusVReg;                    //---总线电压寄存器
        UINT16_T            msgPowerReg;                //---功率寄存器
        UINT16_T            msgCurrentReg;                //---采样电流寄存器
        UINT16_T            msgCalibReg;                //---校准寄存器
        float                msgBusmV;                    //---总线电压,单位毫伏
        float                msgShuntuV;                    //---采样电阻电压,单位微伏
        float                msgShuntuA;                    //---采样电阻电流,单位微安
        float                msgPowermW;                    //---负载的功耗,单位微瓦
        GPIO_HandlerType    msgAlert;                    //---报警端口的配置,INA226是开漏模式,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I2C_HandlerType        msgI2C;                        //---使用的I2C
    };

    //===定义的任务函数
    #define INA226_TASK_ONE                                pINA226Device0
    #define INA226_TASK_TWO                                0
    #define INA226_TASK_THREE                            0

    //===外部调用
    extern INA226_HandlerType        g_INA226Device0 ;
    extern pINA226_HandlerType        pINA226Device0  ;

    //===函数定义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0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1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2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I2C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void(*pFuncDelayus)(UINT32_T delay), UINT8_T isHWI2C);
    UINT8_T INA226_Config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GetDieID(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GetManuID(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INA226_GetBusVoltage(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
#endif /*INA226_CFG_H_ */

#include "ina226_cfg.h"

//===全局变量定义
INA226_HandlerType        g_INA226Device0 = { 0 };
pINA226_HandlerType        pINA226Device0 = &g_INA226Device0;

///
//函       数:
//功       能:初始化
//输入参数:isHWI2C---1 硬件,0 软件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void(*pFuncDelayus)(UINT32_T delay), UINT8_T isHWI2C)
{
    UINT8_T _return = OK_0;

    //---指定设备的初始化
    if ((INA226x != NULL) && (INA226x == INA226_TASK_ONE))
    {
        INA226_I2C_Device0_Init(INA226x);
    }
    else if ((INA226x != NULL) && (INA226x == INA226_TASK_TWO))
    {
        INA226_I2C_Device1_Init(INA226x);
    }
    else if ((INA226x != NULL) && (INA226x == INA226_TASK_THREE))
    {
        INA226_I2C_Device2_Init(INA226x);
    }
    else
    {
        return ERROR_1;
    }

    //---判断是硬件I2C还是软件I2C
    if (isHWI2C)
    {
        //---初始化硬件I2C
        _return = I2CTask_MHW_Init(&(INA226x->msgI2C));
        //---设置为硬件模式
        INA226x->msgI2C.msgModelIsHW = 1;
    }
    else
    {
        //---初始化软件模拟I2C
        _return = I2CTask_MSW_Init(&(INA226x->msgI2C), pFuncDelayus);
        //---设置为软件件模式
        INA226x->msgI2C.msgModelIsHW = 0;
    }
    //---配置初始化
    _return = INA226_ConfigInit(INA226x);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0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INA226x->msgI2C.msgI2Cx = NULL;
    INA226x->msgI2C.msgSCL.msgGPIOPort = GPIOB;
    INA226x->msgI2C.msgSCL.msgGPIOBit = LL_GPIO_PIN_6;
    INA226x->msgI2C.msgSDA.msgGPIOPort = GPIOB;
    INA226x->msgI2C.msgSDA.msgGPIOBit = LL_GPIO_PIN_7;
    INA226x->msgI2C.msgModelIsHW = 0;
    INA226x->msgI2C.msgPluseWidth = 2;
    INA226x->msgI2C.msgFuncDelayus = NULL;
    INA226x->msgI2C.msgAddr = 0x80;
    INA226x->msgI2C.msgClockSpeed = 0;
    return OK_0;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1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OK_0;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Device2_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OK_0;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SWI2C_Write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val)
{
    UINT8_T _return = OK_0;
    //---启动IIC并发送器件地址,写数据
    _return = I2CTask_MSW_START(&(INA226x->msgI2C), 1);
    if (_return != OK_0)
    {
        //---启动写数据失败
        _return = ERROR_1;
        goto GoToExit;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Task_MSW_SendByte(&(INA226x->msgI2C), addr);
    //---读取ACK
    _return = I2CTask_MSW_ReadACK(&(INA226x->msgI2C));
    if (_return != OK_0)
    {
        //---发送寄存器地址错误
        _return = ERROR_2;
        goto GoToExit;
    }
    //---发送高位数据
    I2CTask_MSW_SendByte(&(INA226x->msgI2C), (UINT8_T)(val>>16));
    //---读取ACK
    _return = I2CTask_MSW_ReadACK(&(INA226x->msgI2C));
    if (_return != OK_0)
    {
        //---发送数据错误
        _return = ERROR_3;
        goto GoToExit;
    }
    //---发送低位数据
    I2CTask_MSW_SendByte(&(INA226x->msgI2C), (UINT8_T)(val&0xFF));
    //---读取ACK
    _return = I2CTask_MSW_ReadACK(&(INA226x->msgI2C));
    if (_return != OK_0)
    {
        //---发送数据错误
        _return = ERROR_4;
        goto GoToExit;
    }
    //---退出操作入口
GoToExit:
    //---发送停止信号
    I2CTask_MSW_STOP(&(INA226x->msgI2C));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HWI2C_Write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val)
{
    return ERROR_1;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Write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val)
{
    if (INA226x->msgI2C.msgModelIsHW == 1)
    {
        return INA226_HWI2C_WriteReg(INA226x, addr, val);
    }
    else
    {
        return INA226_SWI2C_WriteReg(INA226x, addr, val);
    }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SWI2C_Read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pVal)
{
    UINT8_T _return = OK_0;
    //---启动IIC并发送器件地址,写数据
    _return = I2CTask_MSW_START(&(INA226x->msgI2C), 1);
    if (_return != OK_0)
    {
        //---启动写数据失败
        _return = ERROR_1;
        goto GoToExit;
    }
    //---发送寄存器地址
    I2CTask_MSW_SendByte(&(INA226x->msgI2C), addr);
    //---读取ACK
    _return = I2CTask_MSW_ReadACK(&(INA226x->msgI2C));
    if (_return != OK_0)
    {
        //---发送数据失败
        _return = ERROR_2;
        goto GoToExit;
    }
    //---启动IIC并发送器件地址,读数据
    _return = I2CTask_MSW_START(&(INA226x->msgI2C), 0);
    if (_return != OK_0)
    {
        //---启动读数据失败
        _return = ERROR_3;
        goto GoToExit;
    }
    UINT16_T readTemp = 0;
    //---读取高位数据
    readTemp= I2CTask_MSW_ReadByte(&(INA226x->msgI2C));
    //---发送应答信号
    _return = I2CTask_MSW_SendACK(&(INA226x->msgI2C), 0);
    readTemp <<= 8;
    //---读取低位数据
    readTemp |= I2CTask_MSW_ReadByte(&(INA226x->msgI2C));
    //---发送不应答信号
    _return = I2CTask_MSW_SendACK(&(INA226x->msgI2C), 1);
    *pVal = readTemp;
GoToExit:
    //---发送停止信号
    I2CTask_MSW_STOP(&(INA226x->msgI2C));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HWI2C_Read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pVal)
{
    return ERROR_1;
}

///
//函        数:
//功        能: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8_T addr, UINT16_T* pVal)
{
    if (INA226x->msgI2C.msgModelIsHW == 1)
    {
        return INA226_HWI2C_ReadReg(INA226x, addr, pVal);
    }
    else
    {
        return INA226_SWI2C_ReadReg(INA226x, addr, pVal);
    }
}

///
//函        数:
//功        能:设备ID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DieID(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16_T deviceID = 0;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DIE_ID_REG, &deviceID);
    if (_return==OK_0)
    {
        if (deviceID != 0x2260)
        {
            _return = ERROR_1;
        }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制造商ID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ManuID(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16_T deviceID = 0;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MANUFACTURER_ID_REG, &deviceID);
    if (_return == OK_0)
    {
        if (deviceID != 0x5449)
        {
            _return = ERROR_1;
        }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读取配置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CFG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CONFIGURATION_REG, &(INA226x->msgCFG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配置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SetCFG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16_T val)
{
    INA226x->msgCFGReg = val;
    return INA226_I2C_WriteReg(INA226x, CONFIGURATION_REG, INA226x->msgCFGReg);
}

///
//函        数:
//功        能:复位设备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Rese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INA226x->msgCFGReg = 0x4000;
    return INA226_SetCFGReg(INA226x,0xC000);
}

///
//函        数:
//功        能:读取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Calib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CALIBRATION_REG, &(INA226x->msgCalib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SetCalib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UINT16_T val)
{
    INA226x->msgCalibReg = val;
    return INA226_I2C_WriteReg(INA226x, CALIBRATION_REG, INA226x->msgCalibReg);
}

///
//函        数:
//功        能:读取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Mask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MASK_ENABLE_REG, &(INA226x->msgMask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SetMask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UINT16_T val)
{
    INA226x->msgMaskReg=val;
    return INA226_I2C_WriteReg(INA226x, MASK_ENABLE_REG, INA226x->msgMaskReg);
}

///
//函        数:
//功        能:清楚转换就绪标志位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ClearConversionReadyFla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MASK_ENABLE_REG, &(INA226x->msgMask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Shunt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SHUNT_VOLTAGE_REG, &(INA226x->msgShunt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Current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CURRENT_REG, &(INA226x->msgCurrent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BusV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BUS_VOLTAGE_REG, &(INA226x->msgBusV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PowerReg(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return INA226_I2C_ReadReg(INA226x, POWER_REG, &(INA226x->msgPowerReg));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BusVoltage(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GetBusVReg(INA226x);
    INA226x->msgBusmV = 0.0f;
    if (_return==OK_0)
    {
        INA226x->msgBusmV = INA226x->msgBusVReg;
        INA226x->msgBusmV *= INA226_RANG_BUS_VOLTAGE_MV_BIT;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ShuntVoltage(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GetShuntReg(INA226x);
    INA226x->msgShuntuV = 0.0f;
    if (_return == OK_0)
    {
        if ((INA226x->msgShuntReg&0x8000)!=0)
        {
            INA226x->msgShuntuV =(-1.0)*(0x10000 - INA226x->msgShuntReg);
        }
        else
        {
            INA226x->msgShuntuV = INA226x->msgShuntReg;
        }
        INA226x->msgShuntuV *= INA226_RANG_SHUNT_VOLTAGE_UV_BIT;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设置校准寄存器的值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ShuntCurren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GetCurrentReg(INA226x);
    INA226x->msgShuntuA = 0.0f;
    if (_return == OK_0)
    {
        if (INA226x->msgCalibReg == 0)
        {
            if ((INA226x->msgCurrentReg & 0x8000) != 0)
            {
                INA226x->msgShuntuA =(-1.0)*(0x10000 - INA226x->msgCurrentReg);
            }
            else
            {
                INA226x->msgShuntuA = INA226x->msgCurrentReg;
            }
            if (INA226x->msgCalibReg == INA226_CALIB_REG_DEFAULT_X1)
            {
                INA226x->msgShuntuA *=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1;
            }
            else if (INA226x->msgCalibReg == INA226_CALIB_REG_DEFAULT_X2)
            {
                INA226x->msgShuntuA *=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2;
            }
            else
            {
                _return = INA226_GetShuntVoltage(INA226x);
                if (_return == OK_0)
                {
                    if ((INA226x->msgShuntReg & 0x8000) != 0)
                    {
                        INA226x->msgShuntuA = (-1000.0) * (INA226x->msgShuntuV / INA226_SAMPLE_RES_MR);
                    }
                    else
                    {
                        INA226x->msgShuntuA = (1000.0) * (INA226x->msgShuntuV / INA226_SAMPLE_RES_MR);
                    }
                }
            }
        }
        else
        {
            _return = INA226_GetShuntVoltage(INA226x);
            if (_return == OK_0)
            {
                if ((INA226x->msgShuntReg & 0x8000) != 0)
                {
                    INA226x->msgShuntuA = (-1.0)*(0x10000 - INA226x->msgShuntReg);;
                }
                else
                {
                    INA226x->msgShuntuA = INA226x->msgShuntReg;
                }
                INA226x->msgShuntuA = (1000.0) * (INA226x->msgShuntuA * INA226x->msgCalibReg / 2048);
            }
        }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获取负载的功耗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GetPower(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8_T _return = INA226_GetShuntVoltage(INA226x);
    INA226x->msgPowermW = 0.0f;
    if (_return == OK_0)
    {
        _return = INA226_GetShuntCurrent(INA226x);
        if (_return==OK_0)
        {
            INA226x->msgPowermW = INA226x->msgBusmV * INA226x->msgShuntuA / 1000000.0;
        }
    }
    return _return;
}
///
//函        数:
//功        能:配置初始化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说        明:
//
UINT8_T INA226_ConfigInit(INA226_HandlerType* INA226x)
{
    UINT8_T _return = OK_0;
    INA226x->msgCFGReg = 0x4000;
    //---平局64,采集时间204us
    _return= INA226_SetCFGReg(INA226x,    0x4000| AVERAGING_MODE_64|
                                        BUS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04_US|
                                        SHUNT_VOLTAGE_CONVERSIOM_TIME_204_US|
                                        OPERATING_MODE_SHUNT_BUS_VOLTAGE_CONT
                            );
    if (_return==OK_0)
    {
        //---设置校准寄存器
        _return = INA226_SetCalibReg(INA226x, INA226_RANG_CURRENT_UA_BIT_X2);
    }
    if (_return==OK_0)
    {
        //---将报警端口设置为装换完成,标志低有效,高电平无效
        _return = INA226_SetMaskReg(INA226x, CONVERSION_READY_ENABLE);
    }
    return _return;
}

网友A(2024-07-30):
将报警端口设置为装换完成,标志低有效,高电平无效,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