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的位域反转操作,你用过吗?

楼主(2024-02-27):
unsigned int reverse_bit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numOfBits = sizeof(num) * 8;
    unsigned int reverseNum = 0;

    for (unsigned int i = 0; i < numOfBits; i++) {
        if (num & (1 << i)) {
            reverseNum |= (1 << ((numOfBits - 1) - i));
        }
    }
    return reverseNum;
}
该函数将给定的无符号整数的位进行反转,可以用于某些嵌入式系统中的位级操作需求。

楼主:
在 C 语言中,位域反转是指将一个整数的二进制表示中的位逆序排列。这意味着最高位变成最低位,次高位变成次低位,以此类推。实现位域反转的方法通常涉及位运算和循环。
以下是一个实现位域反转的简单示例:
#include <stdio.h>

// 函数用于反转一个字节(8位)的位
unsigned char reverseBits(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reversed = 0; // 用于存储反转后的结果
    int i;

    for (i = 0; i < 8; i++) {
        reversed = (reversed << 1) | (num & 1); // 将 num 的最低位加到 reversed 的最低位
        num >>= 1; // 将 num 右移一位,为下一位的处理做准备
    }

    return reversed;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 0b10101010; // 示例输入:10101010
    unsigned char reversed = reverseBits(num);
    printf("Original: 0x%X\n", num);
    printf("Reversed: 0x%X\n", reversed);

    return 0;
}

楼主:
上面这个示例中,reverseBits() 函数接受一个 8 位的无符号整数作为输入,通过循环,将输入的每一位从最低位开始提取出来,并按照逆序的顺序存储到结果变量 reversed 中。在每一次迭代中,使用了位操作符 << 和 | 来将每一位加入到 reversed 中。

在主函数中,我们定义了一个 8 位的二进制数字作为示例输入,并调用 reverseBits() 函数进行反转。最后,打印原始数字和反转后的数字的十六进制表示。

网友A:
位操作在嵌入式应用中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