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字节序转换操作

楼主(2024-02-27):
  1. uint16_t swap_bytes(uint16_t value) { return (value >> 8) | (value << 8); }
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字节序(即大端序和小端序)转换操作,用于将一个16位的整数值的字节序进行交换。在大端序(Big Endian)中,高位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低位字节存储在高地址;而在小端序(Little Endian)中,低位字节存储在低地址,高位字节存储在高地址。该函数的作用是将输入的16位整数的字节序进行转换。

楼主:
#include <stdint.h>

// 函数实现了字节序转换,将16位整数的字节序进行交换
uint16_t swap_bytes(uint16_t value) {
    // 将输入的16位整数右移8位,得到高位字节,并将其左移8位
    // 将输入的16位整数左移8位,得到低位字节,并将其右移8位
    // 然后通过按位或操作,将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组合成结果
    return (value >> 8) | (value << 8);
}

拓展说明:

>> 和 << 运算符分别表示右移和左移操作,用于将位数进行移动。
| 运算符表示按位或操作,用于将两个数的对应位进行或运算。
在该函数中,首先通过 value >> 8 取出输入值的高位字节,然后再将其左移8位,从而变成低位字节;类似地,通过 value << 8 取出输入值的低位字节,并将其右移8位,从而变成高位字节。最后,通过按位或操作将这两个字节组合成结果,实现了字节序的转换。
这个函数非常简单且高效,适用于在大端序和小端序之间进行转换,特别是在需要在不同字节序系统之间传递数据时。

网友A:
这个主要用于什么?

网友A:
懂了,是将高八位放到低八位,低八位放在高八位。

网友B:
写成宏很有用,高效。

网友B:
常用位逻辑操作技术。

网友C:
嵌入式C基础技能。

网友D:
这个方式好简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