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进到HardFault_Handler怎么办?

楼主(2024-02-27):
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总是会发生HardFault_Handler()
一般来说:
1、电路受到干扰,例如静电;
2、内存溢出或者访问越界;
3、堆栈溢出,程序指针用错等;
4、空指针的调用,指针跑飞;
5、硬件电路错误,或者是电路设计故障等;

其实可以按照这几种方向去查,但是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写log的方式去定位原因。

大家还有其他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来找到HardFault_Handler的原因么?请在评论区来细聊哦~

网友A:
可以使用 在线调试,在线调试时,不进入复位模式 就可以抓取

网友B:
逐步分析,分模块启动检测,看看是哪个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