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STM32低功耗

楼主:
提起到低功耗,大家应该就能想到一部分实现的方法,可以让一些外设不工作,而这一般都涉及到电源系统,STM32的电源分类相对于51丰富的多,所以我们将从电源系统分类说起

电源系统分类
备份域电路、内核电路、ADC电路

备份域电路
STM32 的 LSE 振荡器、RTC、备份寄存器及备份 SRAM 这些器件被包含进备份域电路中,这部分的电路可以通过 STM32 的 VBAT 引脚获取供电电源,在实际应用中一般会使用 3V 的钮扣电池对该引脚供电。

下图为备份域的供电来源,1接VBAT电源(比如纽扣电池),2接VDD,3连接备份域。

备份域的作用:保留关键数据。

内核电路
在内核电路中有一个调压器,调压器为备份域(上面所说的VDD)及待机电路以外的所以数字电路进行供电,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约为1.2V,所以使用调压器进行供电的区域被称为1.2V域。

调压器有三种运行状态:“运行模式”、“停止模式”以及“待机模式”。

运行模式下:1.2V域全功率运行
停止模式下:1.2V 区域的所有时钟都被关闭,也就是说所有外设关闭,但部分寄存器和RAM数据保留,像时间静止
待机模式下:1.2V域断电,所有寄存器和RAM数据丢失
ADC电路
为了保证ADC的转换精度,方便进行滤波,所有为ADC设有单独的ADC电源(VDDA引脚提供),使用 VSSA 作为独立的地连接,VREF 引脚则为ADC 提供测量使用的参考电压。

楼主(2024-02-27):
STM32的工作模式
STM32 具有运行、睡眠、停止和待机四种工作模式(按功耗大小顺序列出)

睡眠模式
关闭内核时钟,内核停止工作(由于时钟是驱动运行的根基,所以没用时钟就停止使用),片上外设正常运转。

睡眠模式的特性及使用见下图

楼主:
停止模式
停止模式下,所有的外设时钟也被关闭,但1.2V区域部分电源还在正常工作,故内核的寄存器、RAM信息还保存着数据。从停止模式恢复后可继续执行,停止模式可以由任意一个外部中断唤醒。在停止模式中可以选择电压调节器为开模式或低功耗模式(低功耗模式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调压器的停止模式,纯个人猜测),可选择内部 FLASH 工作在正常模式或掉电模式。

楼主:
待机模式
相对于停止模式,待机模式下所有的1.2V区域的电源全部关闭,内核RAM数据丢失,由于没有之前代码的运行记录,只能对芯片复位然后重新从头开始执行程序。

它有四种唤醒方式,分别是 WKUP(PA0) 引脚的上升沿,RTC 闹钟事件,NRST 引脚的复位和 IWDG(独立看门狗) 复位。

在以上讲解的睡眠模式、停止模式及待机模式中,在备份域电源正常供电,备份域内的 RTC 都可以正常运行、备份域内的寄存器及备份域内的 SRAM 数据会被保存,不受功耗模式影响。

楼主:
低功耗实现命令说明
PVD 可监控 VDD 的电压,当它低于阈值时可产生 PVD 中断以让系统进行紧急处理。
WFI 或 WFE 命令它们实质上都是内核指令,在库文件 core_cmInstr.h 中把这些指令封装成了函数,调用方式__WFI()、__WFE()
停止模式配置
进入停止模式前的寄存器配置,通过函数PWR_EnterSTOPMode()进行实现,关于函数说明请参考库函数注释

前面提到在停止模式中还可以控制内部 FLASH 的供电,控制 FLASH 是进入掉电状态还是正常供电状态,这可以使用库函数 PWR_FlashPowerDownCmd 配置。

待机模式配置
待机模式对应的函数PWR_EnterSTANDBYMode(),由于这个函数没有操作 WUF 寄存器位,所以在实际应用中,调用本函数前,还需要清空 WUF 寄存器位才能进入待机模式。

在进入待机模式后,除了被使能了的用于唤醒的 I/O,其余 I/O 都进入高阻态,而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相当于复位 STM32 芯片,程序重新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A:
支持休眠就可以低功耗。

网友A:
同时也要考虑环形方式。

网友B:
低功耗应用需要注意外围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