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模拟出pt100的信号

楼主(2024-02-27):
本人是个小白,目前在做一个项目,是要做一个仪器,其中一个要求是要能模拟出pt100的信号,就是用户输入一个温度值,仪器可以模拟输出对应的pt100电阻值,请问各位大佬这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数字电位器

网友B:
这个电阻范围大,精度小,不适合做热电阻模拟。
PT100最大的电阻不超过400欧

网友C:
数控模拟电阻

网友D:
热敏电阻并联跟精密电阻分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范围大,精度小,不适合做热电阻模拟。
PT100最大的电阻不超过400欧 ...

输出外部并联合适的电阻 可以拟合PT100

网友E:
热电阻测温的实质就是将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AD采集读取的是电压值呢,将对应温度做表输出对应的模拟电压值不就行了

网友F:
电阻箱啊,标准的电阻信号PT100是随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的传感器。PT100的标定标也是使用电阻的。这还有啥讨论的。

网友G:
弄一个真的 pt100,放炉子里,控制炉温。

网友H:
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使用一些高精度的电阻,用继电器线路实现串联或并联,用数字控制实现PT100的电阻模拟。

网友I:
用J-FET和运放来做模拟电阻,输入电压源,输出就是可控的电阻值,过程校验仪都是这个原理来模拟PT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J-FET和运放来做模拟电阻,输入电压源,输出就是可控的电阻值,过程校验仪都是这个原理来模拟PT100的 ...

请问这种方式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在哪里可以找到电路呢,我搜了蛮久都没有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箱啊,标准的电阻信号PT100是随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的传感器。PT100的标定标也是使用电阻的。这还有啥讨论 ...

电阻箱放在仪器里面?

网友J:
8421电阻切换模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方式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在哪里可以找到电路呢,我搜了蛮久都没有搜到 ...

买过程校验仪来拆,仿制里面这部分电路即可。网上是搜不到。

网友K:
在那遥远的1996年,我花了150块买了个电阻箱,然后花了3000块买了个空调,就是为了让电阻箱工作在20±2℃。这个电阻箱就是模拟Pt100用的。

网友L:
R=V/I,优利德等仪表厂有PT100模拟仪器,应该就是根据输入I大小来调整V大小,使等式成立,应该是硬件闭环控制,或者软件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