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lib静态库怎么创建

楼主(2024-02-27):
lib静态库怎么创建?需要怎么配置才能创建?

网友A:
参考下网上的教程

网友B:
ar -rc libmyadd.a(以lib开头的静态库名) myadd.o(需要打包的.o文件)

网友C(2024-05-29):
如果使用GNU Makefile的方式进行编译,可参考如下的Makefile脚本。
这里编译的C文件为test.c,编译生成的静态库为libtest.a。
---------------------------------------------------------------
ifndef CC
CC=gcc
endif

ifndef AR
AR=ar
endif

CFLAGS :=
LDFLAGS :=

OBJS = test.o

%.o:%.c
        $(CC) -c $(CFLAGS) $(LDFLAGS) $< -o $@

all: libtest

libtest: $(OBJS)
        $(AR) $@.a $(OBJS)

install: libtest

.PHONEY: clean distclean

clean:
        rm -f libtest.a
        rm -f ${OBJS}

distclean: clean

网友D:
需要编译执行的lib动态库

网友E:
lib动态库都有哪些具体应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使用Makefile脚本在GNU Makefile的方式进行编译

网友G(2024-07-02):
您需要编写您的代码,并将其组织成一个或多个源文件(.c、.cpp等)。这些源文件包含了您想要包含在静态库中的函数和数据结构

网友H:
编译源代码:使用合适的编译器和编译选项,将源代码编译成目标文件(.o、.obj等)。例如,对于C语言代码,您可以使用gcc或者clang等编译器进行编译

网友I:
打包目标文件:将所有编译得到的目标文件打包成一个静态库。在Unix/Linux系统上,您可以使用ar命令来创建静态库

网友J:
在您的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使用静态库的函数和数据结构。在编译和链接应用程序时,需要将静态库链接到应用程序中

网友K:
这些是创建静态库的基本步骤。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因编程语言、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您使用的是特定的开发工具或平台,建议查阅相关的文档和指南,以获取更详细的创建静态库的指导

网友L:
在项目属性中,你可能需要配置静态库的选项。
在“Target 1”页面的“Options for selected item”中,选择“Create H file from C file”以自动生成头文件。
确保“Create library”选项被选中,这样编译器会将源文件打包成静态库。

网友M:
在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Target 1”,选择“Manage Project Items”来添加或移除文件。

网友N:
在C语言中,默认情况下,所有非静态的函数和全局变量都是公开的,可以在库外部访问。如果你不想让某些函数或变量被外部访问,应该将其声明为static。

网友O:
如下给出了基于PSoC Creator和ModusToolbox的创建library的方法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PSoC-5-3-1/Is-it-possible-to-build-a-PSoC-creator-project-as-a-library-for-another-project/m-p/639211#M49870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Blogs/Enhance-ModusToolbox-Adding-Custom-Libraries-for-Better-Efficiency/ba-p/436547

网友P:
为库提供清晰的头文件,这将帮助其他项目在使用库时正确地声明和调用库中的函数和数据。

网友Q:
将你想要封装进库的源代码(.c文件)和头文件(.h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R:
尽量减少在库中使用全局变量,因为这可能导致链接冲突和其他项目的副作用。

网友S:
在项目中添加你想要打包成静态库的源文件(.c和.h文件)。

网友T:
如果你的库需要包含调试信息,可以在编译时选择生成调试信息。

网友U:
Keil MDK会在指定的目录下生成一个.lib文件,这就是你的静态库。

网友V:
静态库需要自己手动生成的,不过楼主是想做什么呢?

网友W:
在Keil的项目选项中(通常通过点击项目文件或右键点击项目名称并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来访问),选择“Output”选项卡。
在“Select target”下,确保你的目标MCU被正确选择。
在“Create HEX File”旁边,你应该找到“Create LIB”选项。勾选这个选项,以便在构建项目时生成库文件(.lib)。

网友X:
在项目的“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选择“Output”选项卡,勾选“Create Library”选项,并指定库的名称。

网友Y:
点击“Options for Target”按钮(魔法棒图标),在“Output”标签页中勾选“Create Library”选项。这将告诉Keil在编译时生成一个静态库文件。

网友Z:
在Keil MDK中,打开你的项目,并将源代码添加到项目中。
选择“Project”菜单下的“Options for Target”选项,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Output”标签页。
在“Output”标签页中,勾选“Create Library”复选框,并指定生成的库文件的名称和路径。
点击“OK”保存设置,然后编译项目。

网友AA:
在Keil uVision中,你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Build”按钮或使用快捷键F7来编译项目。

网友AB:
在使用静态库的项目中,库的链接顺序很重要。如果库中的符号依赖于其他库或对象文件中的符号

网友AC:
静态库通常会生成对应的头文件,以便用户知道库中提供了哪些函数和变量。

网友AD:
在项目设置中,配置编译器以生成静态库。这通常涉及到设置输出类型为静态库(.lib)。
在Keil uVision中,你可以通过点击“Project”菜单,然后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Output”选项卡,并设置“Create Library”为相应的静态库名称。

网友AE:
考虑在编译库时选择合适的优化级别,以平衡性能和代码大小。

网友AF:
编译器会自动将源文件编译成.lib文件,这是静态库的格式。

网友AG:
在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Source Group 1”(或相应的组),选择“Add New Item to Group 'Source Group 1'...”。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 File (.c)”或“C++ File (.cpp)”来添加新的源文件,或者选择“File”然后“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p 1'...”来添加已存在的源文件。

网友AH:
将库分解为多个源文件,每个文件负责单一功能,这有助于管理和维护。

网友AI:
在编译器里输出文件有设置的

网友AJ:
在项目中使用静态库,会不会增加单片机的空间?

网友AJ:
实际上,有些东西封装库的话,应用起来更方便。但可能不太方便调试了。

网友AK(2024-08-03):
添加源代码(。c文件)和头文件(。h文件),您希望将它打包到项目的库中。

网友AL:
创建静态库lib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使用gcc或其他编译器编译源代码为目标文件(.o),然后将目标文件归档为静态库(.a)。简单说,就是编译后归档。

网友AM:
C++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AN:
静态库应该需要单独编译生成

网友AN:
一般IDE软件里面好像不能直接生成的

网友AN:
楼主是想做什么呢?很少有这样操作需求的。

网友AO(2024-09-02):
一般来说,makefile脚本用于编译gnu和makefile方法

网友AP:
添加源文件(。c和. h文件)添加到要打包到静态库中的项目中。

网友AQ:
其实有些东西如果封装了库,应用起来更方便。但是调试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网友AR:
需要编译和执行的动态库

网友AS:
似乎不能在一般的ide软件中直接生成

网友AJ:
按照一定的规则编程,就能制作吧?静态库也好、可执行bin也好,只是内部形式上不同的。在Windows计算机上就是exe和dll的区别。

网友AT: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U:
静态库可以直接添加对应的代码进行编译

网友AV: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GNU Makefile的方式进行编译,可参考如下的Makefile脚本。
这里编译的C文件为test.c,编译生成的静 ...

makefile还是非常实用简单的

网友AW(2025-02-28):
在 Linux 上,静态库通常使用 .a 扩展名,在 Windows 上则通常使用 .lib 扩展名。

网友AX(2025-04-29):
静态库的文件通常具有 .a 扩展名(在 Linux/Unix 中),或者 .lib 扩展名(在 Windows 中)。

网友AX:
当多个文件需要使用相同的代码时,创建静态库可以减少冗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