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的ADC—电压采集

楼主(2024-02-27):
ADC简介(什么是ADC)
        STM32f103 系列有 3 个 ADC,精度为 12 位,每个 ADC 最多有 16 个外部通道。其中 ADC1 和 ADC2 都有 16 个外部通道,ADC3 根据 CPU 引脚的不同通道数也不同,一般都有 8 个外部通道。 ADC 的模式非常多,功能非常强大,下面我们就来分析ADC功能框图的每个部分。

1:电压输入范围

        ADC 输入范围为:VREF- ≤ VIN ≤ VREF+。由 VREF-、VREF+ 、VDDA 、VSSA、这四个外部引脚决定。

        我们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一般把 VSSA 和 VREF- 接地,把 VREF+ 和 VDDA 接 3V3,得到 ADC 的输 入电压范围为:0~3.3V。

         如果我们想让输入的电压范围变宽,去到可以测试负电压或者更高的正电压,我们可以在外部加 一个电压调理电路,把需要转换的电压抬升或者降压到 0~3.3V,这样 ADC 就可以测量。

2:输入通道

        我们确定好 ADC 输入电压之后,那么电压怎么输入到 ADC?这里我们引入通道的概念,STM32 的 ADC 多达 18 个通道,其中外部的 16 个通道就是框图中的 ADCx_IN0、ADCx_IN1…ADCx_IN5。 这 16 个通道对应着不同的 IO 口,具体是哪一个 IO 口可以从手册查询到。其中 ADC1/2/3 还有内 部通道:ADC1 的通道 16 连接到了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Vrefint 连接到了通道 17。ADC2 的 模拟通道 16 和 17 连接到了内部的 VSS。ADC3 的模拟通道 9、14、15、16 和 17 连接到了内部 的 VSS。

规则通道

        规则通道:顾名思意,规则通道就是很规矩的意思,我们平时一般使用的就是这个通道,或者应 该说我们用到的都是这个通道,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可讲。

注入通道

        注入,可以理解为插入,插队的意思,是一种不安分的通道。它是一种在规则通道转换的时候强 行插入要转换的一种通道。如果在规则通道转换过程中,有注入通道插队,那么就要先转换完注 入通道,等注入通道转换完成后,再回到规则通道的转换流程。这点跟中断程序很像,都是不安 分的主。所以,注入通道只有在规则通道存在时才会出现。

楼主:
转换顺序

  规则序列

        规则序列寄存器有 3 个,分别为 SQR3、SQR2、SQR1。SQR3 控制着规则序列中的第一个到第六 个转换,对应的位为:SQ1[4:0]~SQ6[4:0],第一次转换的是位 4:0 SQ1[4:0],如果通道 16 想第一 次转换,那么在 SQ1[4:0] 写 16 即可。SQR2 控制着规则序列中的第 7 到第 12 个转换,对应的位 为:SQ7[4:0]~SQ12[4:0],如果通道 1 想第 8 个转换,则 SQ8[4:0] 写 1 即可。SQR1 控制着规则序 列中的第 13 到第 16 个转换,对应位为:SQ13[4:0]~SQ16[4:0],如果通道 6 想第 10 个转换,则 SQ10[4:0] 写 6 即可。具体使用多少个通道,由 SQR1 的位 L[3:0] 决定,最多 16 个通道。

注入序列

        注入序列寄存器 JSQR 只有一个,最多支持 4 个通道,具体多少个由 JSQR 的 JL[1:0] 决定。如果 JL 的值小于 4 的话,则 JSQR 跟 SQR 决定转换顺序的设置不一样,第一次转换的不是 JSQR1[4:0], 而是 JCQRx[4:0] ,x = 4-JL),跟 SQR 刚好相反。如果 JL=00(1 个转换),那么转换的顺序是从 JSQR4[4:0] 开始,而不是从 JSQR1[4:0] 开始,这个要注意,编程的时候不要搞错。当 JL 等于 4 时,跟 SQR 一样。

5:触发源

        通道选好了,转换的顺序也设置好了,那接下来就该开始转换了。ADC 转换可以由 ADC 控制寄 存器 2: ADC_CR2 的 ADON 这个位来控制,写 1 的时候开始转换,写 0 的时候停止转换,这个 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理解的开启 ADC 转换的控制方式,理解起来没啥技术含量。

6:转换时间

ADC 时钟

        ADC 输入时钟 ADC_CLK 由 PCLK2 经过分频产生,最大是 14M,分频因子由 RCC 时钟配置寄 存器 RCC_CFGR 的位 15:14 ADCPRE[1:0] 设置,可以是 2/4/6/8 分频,注意这里没有 1 分频。一 般我们设置 PCLK2=HCLK=72M。

采样时间

        ADC 使用若干个 ADC_CLK 周期对输入的电压进行采样,采样的周期数可通过 ADC 采样时间 寄存器 ADC_SMPR1 和 ADC_SMPR2 中的 SMP[2:0] 位设置,ADC_SMPR2 控制的是通道 0~9, ADC_SMPR1 控制的是通道 10~17。每个通道可以分别用不同的时间采样。其中采样周期最小是1.5 个,即如果我们要达到最快的采样,那么应该设置采样周期为 1.5 个周期,这里说的周期就 是 1/ADC_CLK。

        ADC 的转换时间跟 ADC 的输入时钟和采样时间有关,公式为:Tconv = 采样时间 + 12.5 个周期。 当 ADCLK = 14MHZ(最高),采样时间设置为 1.5 周期(最快),那么总的转换时间(最短)Tconv = 1.5 周期 + 12.5 周期 = 14 周期 = 1us。

        一般我们设置 PCLK2=72M,经过 ADC 预分频器能分频到最大的时钟只能是 12M(Tconv = 采样时间(1/ADC_CLK) + 12.5 个周期),采样周期设 置为 1.5 个周期,算出最短的转换时间为 1.17us,这个才是最常用的。

楼主:
数据寄存器
         一切准备就绪后,ADC 转换后的数据根据转换组的不同,规则组的数据放在 ADC_DR 寄存器, 注入组的数据放在 JDRx。

2.1 规则数据寄存器
        ADC 规则组数据寄存器 ADC_DR 只有一个,是一个 32 位的寄存器,低 16 位在单 ADC 时使用, 高 16 位是在 ADC1 中双模式下保存 ADC2 转换的规则数据,双模式就是 ADC1 和 ADC2 同时使 用。在单模式下,ADC1/2/3 都不使用高 16 位。因为 ADC 的精度是 12 位,无论 ADC_DR 的高 16 或者低 16 位都放不满,只能左对齐或者右对齐,具体是以哪一种方式存放,由 ADC_CR2 的 11 位 ALIGN 设置。

        规则通道可以有 16 个这么多,可规则数据寄存器只有一个,如果使用多通道转换,那转换的数 据就全部都挤在了 DR 里面,前一个时间点转换的通道数据,就会被下一个时间点的另外一个通 道转换的数据覆盖掉,所以当通道转换完成后就应该把数据取走,或者开启 DMA 模式,把数据 传输到内存里面,不然就会造成数据的覆盖。最常用的做法就是开启 DMA 传输

2.2 注入数据寄存器
        ADC 注入组最多有 4 个通道,刚好注入数据寄存器也有 4 个,每个通道对应着自己的寄存器,不 会跟规则寄存器那样产生数据覆盖的问题。ADC_JDRx 是 32 位的,低 16 位有效,高 16 位保留, 数据同样分为左对齐和右对齐,具体是以哪一种方式存放,由 ADC_CR2 的 11 位 ALIGN 设置。

楼主:
中断
3.1 转换结束中断
        数据转换结束后,可以产生中断,中断分为三种:规则通道转换结束中断,注入转换通道转换结 束中断,模拟看门狗中断。其中转换结束中断很好理解,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中断一样,有相应的 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使能位,我们还可以根据中断类型写相应配套的中断服务程序。

3.2 模拟看门狗中断
        当被 ADC 转换的模拟电压低于低阈值或者高于高阈值时,就会产生中断,前提是我们开启了模 拟看门狗中断,其中低阈值和高阈值由 ADC_LTR 和 ADC_HTR 设置。例如我们设置高阈值是 2.5V,那么模拟电压超过 2.5V 的时候,就会产生模拟看门狗中断,反之低阈值也一样。

3.3 DMA请求
         规则和注入通道转换结束后,除了产生中断外,还可以产生 DMA 请求,把转换好的数据直接存 储在内存里面。要注意的是只有 ADC1 和 ADC3 可以产生 DMA 请求。有关 DMA 请求需要配合 《STM32F10X-中文参考手册》DMA 控制器这一章节来学习。一般我们在使用 ADC 的时候都会 开启 DMA 传输。

楼主:
电压转换(公式)
模拟电压经过 ADC 转换后,是一个 12 位的数字值,如果通过串口以 16 进制打印出来的话,可 读性比较差,那么有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数字电压转换成模拟电压,也可以跟实际的模拟电压(用 万用表测)对比,看看转换是否准确。

我们一般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会把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设定在:0~3.3v,因为 ADC 是 12 位的, 那么 12 位满量程对应的就是 3.3V,12 位满量程对应的数字值是:2^12。数值 0 对应的就是 0V。 如果转换后的数值为 X ,X 对应的模拟电压为 Y,那么会有这么一个等式成立: 2^12 / 3.3 = X/ Y,=> Y = (3.3 * X ) / 2^12。

楼主:
ADC读取电压的软件设计(多通道DMA读取)
5.1 编程要点
初始 ADC 用到的 GPIO;
设置 ADC 的工作参数并初始化;
设置 ADC 工作时钟;
设置 ADC 转换通道顺序及采样时间;
配置使能 ADC 转换完成中断,在中断内读取转换完数据;
使能 ADC;
使能软件触发 ADC 转换

楼主:
5.2 标准库
配置ADC的GPIO口以及ADC外设(开启DMA)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0,0,0};

/**
  * @brief  ADC GPIO 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ADC_GPIO_APBxClock_FUN ( ADC_GPIO_CLK, ENABLE );

        //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1|
                                                                                                    ADC_PIN2|
                                                                                                    ADC_PIN3|
                                                                                                    ADC_PIN4|
                                                                                                    ADC_PIN5|
                                                                                                    ADC_PIN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ADC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ADC_DMA_CLK, ENABLE);
        // 打开ADC时钟
        ADC_APBxClock_FUN ( ADC_CLK, ENABLE );

        // 复位DMA控制器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32 ) ( & ( ADC_x->DR ) );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数据源来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缓冲区大小,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OFCHANEL;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初始化DMA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 通道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 模式配置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单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NOFCHANEL;

        // 初始化ADC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6,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_x, ENABLE);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ADC_x,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

楼主:
主函数初始化,循环读取ADC多通道的值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 配置串口
        USART_Config();

        // ADC 初始化
        ADCx_Init();

        printf("\r\n ----这是一个ADC多通道采集实验----\r\n");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2]/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3]/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5]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5]/4096*3.3;

                        printf("\r\n CH0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r\n CH1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printf("\r\n CH2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printf("\r\n CH3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printf("\r\n CH4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printf("\r\n CH5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5]);

                        printf("\r\n\r\n");
                        Delay(0xffffee);
        }
}

楼主:
5.3 HAL库
与标准库大差不差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0,0,0};
DMA_HandleTypeDef hdma_adcx;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onfig;

static void Rheostat_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HEOSTAT_ADC_CLK_ENABLE();
    // 使能 GPIO 时钟
    RHEOSTAT_ADC_GPIO_CLK_ENABLE();

    //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ure.Pin =ADC_PIN1|
                            ADC_PIN2|
                            ADC_PIN3|
                            ADC_PIN4|
                            ADC_PIN5|
                            ADC_PIN6;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 //不上拉不下拉
    HAL_GPIO_Init(RHEOSTAT_ADC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Rheostat_ADC_Mode_Config(void)
{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开启DMA时钟
        RHEOSTAT_ADC_DMA_CLK_ENABLE();
        // 数据传输通道
        hdma_adcx.Instance = RHEOSTAT_ADC_DMA_STREAM;

        hdma_adcx.Init.Direction=DMA_PERIPH_TO_MEMORY;
        //存储器到外设
        hdma_adcx.Init.PeriphInc=DMA_PINC_DISABLE;
        //外设非增量模式
        hdma_adcx.Init.MemInc=DMA_MINC_ENABLE;
        //存储器增量模式
        hdma_adcx.Init.PeriphDataAlignment=DMA_PDATAALIGN_HALFWORD;
        //外设数据长度:16位
        hdma_adcx.Init.MemDataAlignment=DMA_MDATAALIGN_HALFWORD;
        //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hdma_adcx.Init.Mode= DMA_CIRCULAR;
        //外设普通模式
        hdma_adcx.Init.Priority=DMA_PRIORITY_MEDIUM;
        //中等优先级

        HAL_DMA_Init(&hdma_adcx);

        __HAL_LINKDMA( &ADC_Handle,DMA_Handle,hdma_adcx);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ADC_CLKInit;
        // 开启ADC时钟
        ADC_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RCC_PERIPHCLK_ADC;
        //ADC外设时钟
        ADC_CLKInit.AdcClockSelection=RCC_ADCPCLK2_DIV6;
        //分频因子6时钟为72M/6=12MHz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ADC_CLKInit);
  //设置ADC时钟

        ADC_Handle.Instance=RHEOSTAT_ADC;
        ADC_Handle.Init.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ENABLE;
  //非扫描模式
        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连续转换
        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NOFCHANEL        ;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禁止不连续采样模式
        ADC_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0;
  //不连续采样通道数为0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ADC_SOFTWARE_START;
        //软件触发
        HAL_ADC_Init(&ADC_Handle);
        //初始化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1;
        ADC_Config.Rank         = 1;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2;
        ADC_Config.Rank         = 2;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3;
        ADC_Config.Rank         = 3;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4;
        ADC_Config.Rank         = 4;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5;
        ADC_Config.Rank         = 5;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6;
        ADC_Config.Rank         = 6;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5);
}

楼主:
主函数初始化,循环读取ADC多通道的值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2]/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3]/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4096*3.3;

                        printf("\r\n CH0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r\n CH1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printf("\r\n CH2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printf("\r\n CH3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printf("\r\n CH4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Delay(0xffffee);
                        printf("\r\n\r\n");

    }

楼主:
以上就是ADC的全部内容,本文简单介绍了ADC的使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adc同时采集怎么做啊

网友B:
ADC 的模式非常多,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C:
STM32内部集成的ADC是逐次逼近型的,并且性能出色,不比专用ADC芯片差。

网友D:
采样速率决定了ADC采集电压的频率。采样速率越高,可以捕捉到的信号频率越高。但高采样速率可能会增加功耗和数据处理负担。

网友E:
在配置好ADC参数后,需要进行ADC的初始化操作,包括使能ADC、配置ADC通道等。

网友F:
STM32 ADC需要一个参考电压作为转换基准。可以选择内部参考电压(如1.2V或3.3V)或外部参考电压。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可以提高ADC的转换精度。

网友G:
STM32的ADC可能需要校准以提高转换精度。校准通常包括两个步骤:通道校准和全局校准。

网友H: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确保正确配置ADC转换结束中断,及时处理转换结果。

网友D:
如果待测电压超出STM32 ADC的最大输入范围(通常为3.3V或5V),需要使用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至合适范围内。同时,为了确保ADC的安全,需要对输入电流进行限制,可以使用限流电阻实现。

网友I:
ADC和被测信号的电源干净、稳定,接地良好,以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J:
为了提高ADC的测量精度,需要采取一定的抗干扰措施,如使用屏蔽线、接地、滤波器等。

网友K:
读取到ADC数据后,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滤波、标定等,以得到更准确的电压值。

网友L:
为了提高电压采集的稳定性,可以在软件中对ADC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常见的滤波方法有平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

网友M: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ADC分辨率。分辨率越高,ADC能够分辨的最小电压变化越小,但转换速度可能会降低。STM32 ADC通常支持12位、10位、8位等分辨率。

网友N:
进行电压采集时,还需要考虑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噪声干扰等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此外,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电路和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ADC模块和相应的外围电路。

网友O:
了解ADC的内在噪声和失真,确保采集的电压数据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P:
STM32芯片具有多个ADC,每个ADC具有不同的特性,如采样速率、分辨率等。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ADC。

网友Q:
STM32的ADC有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对应一个或多个模拟输入引脚。你需要根据实际连接的电压输入选择合适的ADC通道。

网友R:
正确配置ADC输入通道对应的GPIO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禁用内部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S:
在进行ADC读取电压的软件设计时,需要注意编程要点,如确保正确配置ADC相关寄存器,以及在必要时使用标准库来简化开发过程。

网友T:
采集到原始数据后,可以使用软件滤波算法(如平均滤波、滑动窗口滤波等)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

网友U:
正确配置ADC的寄存器,设置采样速率、分辨率、参考电压等参数。编写相应的程序实现电压采集和处理。

网友V:
在单通道采集中,可以使用AD转换完成中断来读取数据,而在多通道采集时,使用DMA传输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W:
ADC输入前进行适当的滤波和去耦,以避免噪声干扰导致读数不准确。

网友X:
STM32提供了不同的参考电压选项,如Vref+和Vref-。确保正确配置参考电压,这对于提高转换精度至关重要。

网友Y:
ADC可以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或连续转换模式。在连续转换模式下,需要考虑ADC转换完成中断的使用,以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Z:
需要配置ADC的参数,包括输入电压范围、分辨率、转换模式等。STM32的ADC模块通常具有多个通道,可以选择不同的通道来采集不同的模拟信号。此外,还需要配置ADC的时钟、触发方式等参数。

网友AA:
根据需要选择单通道采集还是多通道采集。单通道采集适用于简单的应用,如开发板上电位器的电压采集,并通过串口打印输出。

网友AB:
STM32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多个ADC通道,选择合适的通道以连接待测电压。确保所选通道与待测电压之间没有冲突。

网友AC:
ADC的分辨率和精度影响电压采集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通常,分辨率越高,精度越高,电压采集结果越准确。但高分辨率的ADC可能会增加功耗和成本。

网友AD:
STM32的ADC模块支持中断和直接内存访问(DMA)。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处理ADC数据可以提高程序的响应速度,而使用DMA则可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AE:
果在规则通道转换过程中,有注入通道插队,那么就要先转换完注 入通道,等注入通道转换完成后,再回到规则通道的转换流程。

网友J:
根据应用需求,配置ADC的输入通道。有些STM32芯片的ADC具有多个输入通道,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通道。

网友AC:
根据信号特性设置ADC的采样周期,以确保转换结果不受信号变化影响。

网友AF:
初始化完成后,可以启动ADC转换。STM32的ADC模块支持单次转换、连续转换、扫描转换等多种模式,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转换模式。

网友K:
STM32的ADC模块有12位、10位、8位和6位等不同分辨率可供选择。分辨率越高,能测量的电压精度就越高,但同时也会增加ADC的转换时间和功耗。

网友AG:
配置ADC错误中断,并在代码中实现错误处理,例如在发生溢出或错误时重置ADC或进行其他必要的操作。

网友AH:
在程序中,优化ADC的配置和数据处理过程,以实现高效、稳定的电压采集。例如,可以使用HAL库中的函数进行ADC的配置和数据处理。

网友AI:
了解如何将ADC转换后的数字值转换为实际的模拟电压值。例如,12位满量程对应的数字值是2^12,数值0对应0V,如果转换后的数值为X,则对应的模拟电压Y可以通过公式Y = (3.3 * X) / 2^12计算得出。

网友AJ:
STM32的ADC模块需要一个参考电压来进行电压转换。参考电压的选择会影响到ADC的测量范围。通常,STM32的ADC模块会有一个内置的参考电压源,但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AK:
STM32的ADC模块有多个通道可供选择,每个通道可以单独配置采样时间和分辨率。在选择通道时,需要确保所选通道对应的是需要测量的电压输入。

网友AL:
如果需要高速采集电压数据,可以使用DMA支持的ADC。DMA可以实现数据的高速、低延迟传输,减轻CPU负担。

网友AM:
在ADC转换完成后,可以读取转换结果。STM32的ADC模块将转换结果存储在相应的数据寄存器中,可以通过读取这些寄存器来获取转换结果。

网友AN:
测电压超出STM32 ADC的最大输入范围(通常为3.3V或5V),需要使用分压电路将电压降低至合适范围内

网友Y:
ADC的采样时间会影响到电压采集的准确性。采样时间太短可能会导致采集到的电压值不准确,太长则会降低ADC的转换速率。

网友AO:
STM32的ADC支持不同的分辨率,通常有12位、10位、8位和6位。选择合适的分辨率以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D:
配置正确的ADC基准电压(VREF+),确保ADC转换结果的准确度。

网友AP:
ADC可以设置为在特定事件(如软件触发、定时器触发等)发生时开始转换。

网友AQ:
用个定时器同时触发采样

网友AR:
为了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可以启用DMA进行ADC数据的读取,减少CPU干预。

网友AS: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adc and signal under test is clean, stable and well grounded to reduce noise inter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