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输出,包含无源和有源两种模式什么意思

楼主(2024-02-27):
本人小白,在做一个项目,是做一个仪器,其中部分功能要求如图,请问各位大佬,第15条0-20mA电流输出功能包含无源和有源两种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我的猜测:
无源,相当于电子负载。
有源,就是恒流源。

网友B:
无外置电源供电输出,无源
有外置电源供电输出,有源

网友C:
恒流源在内部,只是供不供电的区别,不提供电源就是无源,提供就是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外置电源供电输出,无源
有外置电源供电输出,有源

谢谢您的回答,本人是个小白,没有理解您的意思,能麻烦您说得更详细一点嘛。我这里的0-20mA电流输出是采用的单片机控制dac输出一个0-10v电压,然后再将0-20v电压转换为了0-20mA电流,不知道这种算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在内部,只是供不供电的区别,不提供电源就是无源,提供就是有源。 ...

谢谢您的回答,本人是个小白,没有理解您的意思,能麻烦您说得更详细一点嘛。我这里的0-20mA电流输出是采用的单片机控制dac输出一个0-10v电压,然后再将0-20v电压转换为了0-20mA电流,不知道这种算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本人是个小白,没有理解您的意思,能麻烦您说得更详细一点嘛。我这里的0-20mA电流输出是采 ...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是输入信号0~20V,然后你处理之后输出0~20mA吗?这是你自己接的项目还是你们公司的,是自己接的,工业上简单的术语都不懂怎么做的好,公司的难道一个懂的人都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是输入信号0~20V,然后你处理之后输出0~20mA吗?这是你自己接的项目还是你们公司的 ...

项目实在没办法解决,可以直接买IO卡件,实现这种功能大把,非防爆可以考虑零点,防爆可以考虑我们公司优倍

网友D:
应该是源型(source)和漏型(sink)。

其实有源和无源不知道是怎么翻译过来的。

我觉得有源就是 主动 的意思,无源就是 被动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是输入信号0~20V,然后你处理之后输出0~20mA吗?这是你自己接的项目还是你们公司的 ...

我是学生,刚接触这方面
我的意思是要输出有源和无源2种方式的0-20mA电流,我采取的是先用dac输出电压后再处理成0-20mA输出,我不知道这属于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刚接触这方面
我的意思是要输出有源和无源2种方式的0-20mA电流,我采取的是先用dac输出电压后 ...

上面有解释啊,跟你用什么方式产生0~20mA没关系,有源是0~20mA恒流源的电源由你板卡提供,无源呢恒流源的电源由负载自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