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如何用PICkit3调试板子?

楼主(2024-02-27):
我是要在现有的产品板上改程序,板子只有连接PICkit3的接口,可以烧录固件。请教高手这个PICkit3的**,是否可以调试程序?有没有非常入门的教程,视频的最好,我先大致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的看一下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一下这个链接

https://blog.csdn.net/qq_43111102/article/details/125134127#:~:text=PIC%E5%8D%95%E7%89%87%E6%9C%BA%E7%9A%84ICD%EF%BC%88%E5%9C%A8%E7%BA%BF%E8%B0%83%E8%AF%95%E5%8A%9F%E8%83%BD%EF%BC%89%E3%80%82%20%E8%BD%AF%E4%BB%B6%EF%BC%9AMPLAB%20X%20IDE%E3%80%82,%E7%A1%AC%E4%BB%B6%EF%BC%9APICkits3%E3%80%81%E7%9B%AE%E6%A0%87%E6%9D%BF%E3%80%81ICSP%E4%BA%94%E7%BA%BF%E8%BF%9E%E6%8E%A5%E3%80%82%20%E7%82%B9%E5%87%BB%E5%9B%BE%E7%A4%BA%E2%80%9C%E8%B0%83%E8%AF%95%E9%A1%B9%E7%9B%AE%E2%80%9D%E6%8C%89%E9%92%AE%EF%BC%8C%E4%BE%BF%E8%BF%9B%E5%85%A5%E5%9C%A8%E7%BA%BF%E8%B0%83%E8%AF%95%E7%95%8C%E9%9D%A2%E3%80%82%20%E5%9C%A8%E6%AD%A4%E8%BF%87%E7%A8%8B%E4%B8%AD%EF%BC%8C%E7%BC%96%E7%A8%8B%E8%BD%AF%E4%BB%B6%E4%BC%9A%E5%B0%86%E6%89%80%E9%9C%80%E7%9A%84%E8%B0%83%E8%AF%95%E4%BB%A3%E7%A0%81%E7%83%A7%E5%BD%95%E5%88%B0%E7%9B%AE%E6%A0%87%E5%8D%95%E7%89%87%E6%9C%BA%E4%B8%AD%E3%80%82%20%E6%89%80%E4%BB%A5%EF%BC%8C%E5%BD%93%E8%B0%83%E8%AF%95%E7%BB%93%E6%9D%9F%E6%97%B6%EF%BC%8C%E5%BA%94%E5%BD%93%E9%87%8D%E6%96%B0%E7%83%A7%E5%85%A5%E7%A8%8B%E5%BA%8F%E3%80%82

网友B(2025-09-08):
用 PICkit3 调试板子:连接 PICkit3 与目标板 ICSP 接口,确保供电匹配。打开 MPLAB X IDE,新建项目选对应芯片,在调试器选项选 PICkit3。点击 “Make and Program Device”,按提示操作。若连接失败,检查接线、更新固件或重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