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08 蓝牙模块介绍

楼主:
HC-08 蓝牙模块是通过串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这个模块既可以作为主机也可以作为从机(通过 AT 指令配置)。有些蓝牙模块不支持主机(如 HC-02 、HC-04),所以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区分。

HC-08 蓝牙模块实物图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HC-08 模块一共有 6 个引脚,下面详细介绍各个引脚的作用。

STATE:状态输出引脚。未连接时,则为低电平。连接成功时,则为高电平。可以在程序中作指示引脚使用;
RXD:串口接收引脚。接单片机的 TX 引脚(如果是5V MCU,需串联一个 220R 电阻);
TXD:串口发送引脚。接单片机的 RX 引脚;
GND:接地电源;
VCC:输入 3.2~6V 的电源(注意,上面一层邮票口的模块不能接 5V 的电源,需要底板降压至 3.3V);
KEY:主机用于清除配对的从机地址**(需要拉高电平 200ms 以上)。

上面的「连接」是指模块通过蓝牙协议连接上主机或从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连接。下同。

正常通信下,只需接 RXD、TXD、GND、VCC 四条线就够了。

蓝牙模块上还有一个 LED灯和一个小按键 (按键控制着引脚 KEY )。默认情况下,当 LED灯闪烁时表示蓝牙模块当前为从机,正在等待连接。而长亮的时候就代表已经有主机连接上该模块,可以正常进行透传通讯了。

当按键按下后,主机将清除已被记录的从机地址。另外,也可使用 AT+CLEAR 指令,实现「主机清除已记录的从机地址」的功能。

注意,在硬件接线的时候蓝牙模块的 TXD 要和单片机的 RXD 相连接,蓝牙模块的 RXD 要和单片机的 TXD 相连接,也就是所谓的「交叉接线」。

网友A(2024-03-28):
之前买过一个,可能是电平标准不同,给上面二极管短路后才能用

网友B:
HC-08 蓝牙模块是通过串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这个模块既可以作为主机也可以作为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