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什么是AT指令?

楼主(2024-02-28):
AT 指令(AT Commands)最早是由发明拨号调制解调器的贺氏公司为了控制拨号调制解调器而发明的控制协议。后来随着网络带宽的升级,速度很低的拨号调制解调器基本退出市场,但是 AT 指令被保留了下来。
在嵌入式开发中,经常是使用 AT 命令去控制各种通讯模块,比如  WiFi  模块、蓝牙模块、GPRS 模块等等。一般就是主芯片通过硬件接口(比如串口、SPI)发送 AT 指令给通讯模块,模块接收到数据之后回应响应的数据。

请注意,只有当蓝牙模块未连接上主/从机,通过串口发送的数据才会被识别为 AT 指令。否则一旦连接上主/从机,则发送的字符串则被视为普通数据,直接透传给对方。

网友A:
为什么at指令这么火呢  好多的模块都是使用的这个系列的指令

网友B:
AT指令是应用于终端设备与PC应用之间的连接与通信的指令

网友C:
每个AT命令行中只能包含一条AT指令;对于AT指令的发送,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1056个字符的长度

网友D:
AT指令是以AT作首, 字符结束的字符串,AT指令的响应数据包在 中

网友E:
只有这些特定的模块才可以使用at指令吗

网友F:
是不是只要符合这个格式的都可以叫做at指令呢

网友G:
at指令可以自己修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t指令可以自己修改吗

格式是固定的,但里面的信息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I(2024-04-02):
AT指令是一种用于控制通信模块(如GSM模块、WiFi模块等)的标准指令集。

网友J:
AT指令可以用来执行各种操作,比如网络激活、信号强度检测、数据发送等,在物联网领域尤为常见。通过这些指令,用户可以对通信模块进行详尽的控制和调试。

网友K:
AT指令现在成为了各模块设备的通用指令标准

网友L:
AT指令现在基本上成为标准规范了

网友M:
AT指令通常通过串行端口(如RS-232)或USB连接发送和接收。在开发过程中,开发者可以使用AT指令集来测试和调试他们的设备与移动网络之间的通信。

网友N:
每个AT命令行通常只包含一条指令,以"AT"开头,之后紧跟着具体的命令,每条指令的长度(除"AT"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有1056个字符。

网友O:
AT指令的相关标准定义了它的应用框架、命令格式、响应结果和数据模式等内容,以确保不同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网友P:
过发送特定的命令字符串,可以实现对通信模块的配置、数据传输等操作。AT指令通常以“AT”开头,后面跟着不同的指令,用来执行不同的操作。这

网友Q:
AT指令是一套用于串行通信的标准化指令集,主要用于手机或其他移动通信设备与GSM或UMTS网络之间的通信。

网友R:
AT指令现在用的很广泛,特别是各种模组中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S:
AT指令最早是用于调制解调得命令

网友T:
AT 指令现在基本用在蓝牙WIFI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