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语言的几个基本概念

楼主(2024-02-28):
1.变量:需要搞清楚这几种变量类型:
全局变量(外部变量):出现在代码块{}之外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自动变量):一般情况下,代码块{}内部定义的变量就是自动变量,也可使用auto显示定义。 静态变量:是指内存位置在程序执行期间一直不改变的变量,用关键字static修饰。代码块内部的静态变量只能被这个代码块内部访问,代码块外部的静态变量只能被定义这个变量的文件访问。 注意:extern修饰变量时,根据具体情况,既可以看作是定义也可以看作是声明;但extern修饰函数时只能是定义,没有二义性。

2.作用域:通常指的是变量的作用域,广义上讲,也有函数作用域及文件作用域等。我理解的作用域就是指某个事物能够存在的区域或范围,比如一滴水只有在0-100摄氏度之间才能存在,超出这个范围,广义上讲的“水”就不存在了,它就变成了冰或气体。

3.函数:自行了解
注意:C语言中函数默认都是全局的,可以使用static关键字将函数声明为静态函数(只能被定义这个函数的文件访问的函数)

网友A:
变量都可以分为好几种变量呢 还有分类的方法不同

网友B:
这三个概念确实是非常基本的  而且都必须掌握

网友C:
哪些种类的变量是我们需要尽量少的使用的呢

网友D:
作用域要看变量的定义的位置 变量的类型等等

网友E:
作用域的话 就 要结合着变量类型来看了

网友F:
还是多写写代码 对概念了解的就更深刻一些

网友G:
变量类型也跟作用域有关

网友H:
C语言中函数默认都是全局的,可以使用static关键字将函数声明为静态函数

网友I(2024-04-24):
基础的知识构建程序编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