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MCU内存是如何分配管理的呢?

楼主(2024-02-28):
芯圣MCU内存是如何分配管理的呢?

网友A:
单片机就这点内存,不用内存管理吧

网友B:
MCU一般情况下直接使用内部存储的

网友C(2025-07-15):
芯圣 MCU 内存采用分段管理:ROM 存程序,RAM 分数据段(全局 / 静态变量)、堆栈区(局部变量 / 函数调用),部分支持外扩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