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内存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栈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方向增长;
在C语言中,函数参数的入栈顺序是从右到左,因此UpdateCounter函数的3个参数入栈顺序是a1、c、b;
C语言中形参和实参之间是值传递,UpdateCounter函数里的参数a[1]、c、b与静态区的a[1]、c、b不是同一个;
"char *b = NULL"定义一个指针变量b,b的地址是0xFFF8,值为空-->运行到"b = (char*)malloc(1024*sizeof(char))"时才在堆中申请了一块内存(假设这块内存地址为0x77a0080)给了b,此时b的地址并没有变化,但其值变为了0x77a0080,这个值指向了一个堆空间的地址(栈变量的值指向了堆空间),这个过程b的内存变化如下:

网友A(2024-03-05):
我们如何动态监测对内存的占用情况呢

网友B:
有哪些位置的内存是对用户不开放的呢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  堆和栈所占用地址的位置和长度是相同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  堆和栈所占用地址的位置和长度是相同的吗

不一定是相同的 这个可以在芯片手册里边看到内存的空间分配图表

网友E:
如果写入到非法地址的话 在编译阶段会有报错或者警告信息吗

网友F:
如果仅仅是使用c语言编程的话 我们还需要关心存储的地址的高低吗

网友G:
数组越界编译器会报错的

网友H:
栈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方向增长;

网友I(2024-04-24):
引用 网友E:
如果写入到非法地址的话 在编译阶段会有报错或者警告信息吗

一般情况下非法地址编译器会发现的,就怕数据超限问题不容易发现

网友I:
内存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