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汇编语言

楼主:
我们先来看一段采用汇编语言表示的代码清单:

这是采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的一部分,汇编语言采用助记符来编写程序,每个原本是电信号的机器语言指令会有一个与其对应的助记符。
比如,mov,add分别是数据的存储(move)和相加(addition)的简写。
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一一对应,这点和高级语言不同,我们通常把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转换为机器语言的这个过程,称之为汇编。
与之相反,将机器语言转化为汇编语言的过程称之为反汇编。
汇编语言可以帮助你理解计算机做了什么工作,机器语言级别的程序通过寄存器来处理,上面代码中的eax,ebp都是表示的寄存器,它们是CPU内部寄存器的名称。
因此,可以说 CPU 是一系列寄存器的集合体。
一般,在内存中的存储通过地址编号来表示,寄存器的种类是通过名字来区分。
那些不同类型的CPU,其内部寄存器的种类、数量以及寄存器存储的数值范围也都是不同的。
不过,根据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寄存器划分为下面几类:

其中,程序计数器、标志寄存器、累加寄存器、指令寄存器和栈寄存器只有一个,其他寄存器一般有好几个。

网友A(2024-03-28):
CPU内部有多少寄存器啊

网友B:
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的一部分,汇编语言采用助记符来编写程序,每个原本是电信号的机器语言指令会有一个与其对应的助记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