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PU指令执行过程,可类比

楼主:
CPU到底是怎么一条条的执行指令的呢?几乎全部的冯·诺伊曼型计算机的CPU,
工作都可以分为5个阶段:取指令、指令译码、执行指令、访存取数、结果写回。
1、取指令阶段就是将内存中的指令读取到CPU中寄存器的过程,程序寄存器用于存储下一条指令所在的地址;
2、在取指令完成后,立马进入指令译码阶段,在指令译码阶段,指令编码器按照预先的指令格式,对取回的指令进行拆分和解释,识别区分出不同的指令类别和各种获取操作数的方法;
3、执行指令阶段的任务是完成指令所规定的各种操作,具体实现指令的功能;
4、访问取数阶段的任务是:根据指令地址码,得到操作数在主存中的地址,并从主存中读取该操作数用于运算;
5、结果写回阶段作为最后一个阶段,把执行指令阶段的运行结果数据“写回”到某种存储形式:结果数据经常被写到CPU的内部寄存器中,以便被后续的指令快速地存取。

网友A(2024-03-28):
单片机不是哈佛架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是哈佛架构吗

单片机的MCU,CPU一般是指电脑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