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inux信号的机制

楼主(2024-02-28):
信号是一种在软件层次上处理异步事件的机制。它允许进程在运行时接收通知,例如用户按下Ctrl+C终止进程。signal函数和kill命令用于处理和发送信号。

#include <csignal>
#include <iostream>

void signalHandler(int signum) {
    std::cout << "Received signal: " << signum << std::endl;
}

int main() {
    signal(SIGINT, signalHandler);  // 注册信号处理函数
    while (1) {
        // 程序执行主循环
    }
    return 0;
}

网友A(2024-08-31):
在信号处理函数中应该尽量避免执行可能会导致死锁或异常的操作

网友B:
信号是一种在软件层次上处理异步事件的机制

网友C(2024-12-31):
代码通过 signal 函数注册了信号处理器,接收 SIGINT 信号时调用 signalHandler,实现简单的信号处理。

网友D:
通过使用 signal() 函数和信号处理函数,你可以让程序响应外部异步事件。这种机制特别适用于进程间通信、异常处理和定时任务等场景。信号的处理方式可以自定义,并且你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信号类型来管理程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