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IIC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为什么使用开漏输出

楼主(2024-02-28):
IIC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为什么使用开漏输出

上拉电阻

1.当IIC总线在空闲状态,SDA和SCL需要处于高电平状态。

2.开漏输出无法输出高电平,使用上拉电阻可以完成高低电平之间的转换。

开漏输出

1.假如使用推挽输出可能导致器件的烧毁

2.实现线与功能

网友A:
开漏是为了默认高阻态

网友B:
开漏输出无法输出高电平,使用上拉电阻可以完成高低电平之间的转换。

网友C(2024-04-24):
一般使用上拉电阻可以完成高低电平之间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