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野指针

楼主(2024-02-28):
什么是野指针

1.指向已被释放或无效的内存地址的指针是野指针。

什么情况下产生野指针

1.内存释放后未置空指针

int*ptr=(int*)malloc(sizeof(int));free(ptr);*ptr=10;//这里ptr成为了野指针

2.返回局部变量的指针

int*getIntPointer(){
  intnum=5;
  return#//返回局部变量的指针
}
int*ptr=getIntPointer();
*ptr=10;//getIntPointer返回一个野指针

3.未初始化指针

char*p;

网友A:
既然已经释放了 那么这个指针还能存在吗?

网友B:
野指针有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呢?还是说必须要消除呢

网友C:
指针变量一定要初始化为NULL,因为任何指针变量(除了static修饰的指针变量)刚被创建时不会自动成为NULL指针,它的缺省值是随机的。

网友D:
野指针指向的位置是不可知的 但是只要我们不操作它 就不会有问题是吧

网友E:
可以通过赋值来实现野指针的重复利用吗

网友F:
如何检测野指针的存在并定时释放呢

网友G:
不行,野指针赋值会影响别的程序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释放了 那么这个指针还能存在吗?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非法访问了,内存报错

网友I(2024-04-24):
引用 网友B:
野指针有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呢?还是说必须要消除呢

其实任何技术都有合理利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