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struct和class的区别

楼主(2024-02-28):
struct和class的区别

1.默认访问权限不同,struct的默认访问权限是public,class的默认访问权限是private。

2.继承方式不同,struct的默认继承方式是公有继承,class的继承访问是私有继承。

3.在一般情况下,struct被用于表示数据结构,而class则更多用于表示具有行为和数据的对象。

网友A:
class可用于声明类模板,而struct不可以

网友B:
这两种数据类型 占用的数据空间是一样的吗

网友C:
c语言能支持class类型的数据类型吗?

网友D:
在使用过程中用你习惯的那种方式,即单纯声明数据集合体就用struct,有属性和操作就用class,就可以了

网友E:
struct和class核心区别就只有一条,默认的读取权限不同。struct是public,而class是private

网友F:
当需要一个复杂类型的时候就需要定义一个struct

网友G:
结构体和类

网友H:
结构体默认变量是可见的

网友I:
struct被用于表示数据结构,而class则更多用于表示具有行为和数据的对象。

网友J(2024-04-15):
找人,class,可能有钱,可能没钱,主要是做事(自己呼叫名字,他人做事);找物,struct,你自己去扛回来,或者拿出去,没人帮你。

网友K:
c++用类,C用stru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