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函数和中断的区别

楼主(2024-02-28):
函数和中断的区别

1.函数调用不会发生上下文切换,中断调用会发生上下文切换。

2.函数可以主动被调用,中断无法主动被调用。

3.函数调用是同步的,中断是异步的。

4.函数可以有返回值和参数,中断没有返回值和参数。

网友A:
其实  中断是不是也是函数的一种啊

网友B:
中断函数是由外部事件触发的,例如硬件中断信号,或者软件中的特定条件满足时触发;而普通函数是由程序中的代码主动调用执行的

网友C:
由于中断函数会中断正在执行的程序,因此需要保存被中断程序的状态信息,以便中断结束后能够正确恢复;而普通函数不需要保存状态信息

网友D:
中断函数在中断上下文中执行,其执行期间会阻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普通函数在程序的正常执行流程中调用执行,不会中断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E:
看楼主的这些差异 感觉函数和中断完全就是不沾边的啊

网友F:
中断函数需要保证其可重入性,即能够在同一时间被多个中断同时调用,并能正确处理多个中断的状态;而普通函数可以被多个程序同时调用,但不需要考虑并发状态

网友G:
中断就是调用一个函数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中断就是调用一个函数吧

中断确实是调用相关的中断函数

网友I(2024-04-24):
其实中断优先级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