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define和const的区别

楼主(2024-02-28):
define和const的区别

1.define是预处理指令,用于创建符号常量。const是C和C++的关键字,用于创建具有常量值的变量,本质是只读变量。

2.define在预处理阶段执行。const在编译阶段执行。

3.define没有类型检查,仅进行文本替换。const有类型检查,可以与变量类型关联。

网友A:
用define是不是就相当于文本替换啊

网友B:
const是C和C++的关键字,用于创建具有常量值的变量,本质是只读变量。

网友C(2025-07-17):
define是预处理器指令,在编译前替换文本;const是 C/C++ 关键字,定义只读变量,有类型检查和作用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