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裸机中断执行模式架构

楼主(2024-02-28):
中断执行模式

针对于上面的问题,很多人就会使用中断来解决。对于一些需要立即响应的操作,将其放在中断中,从而避免其被主程序中的其他逻辑所影响,此时代码可能如下所示:
  1. <p>
  2. </p><p>//按键中断</p><p>void key_isr(void){</p><p>    do_b(); //按键按下的操作</p><p>}</p><p>
  3. </p><p>int main(void) {</p><p>    while(1){</p><p>        do_a();</p><p>        do_c();</p><p>    }</p><p>}</p>

主循环中还是正常执行非交互式的逻辑,而对于上例中按键交互的逻辑 do_b,则放到对应的按键信号捕获中断中(如 GPIO 外部中断)。此时即使在执行主循环中的其他逻辑,由于中断会打断主循环立即运行,所以按键信号会被立刻检测到并响应。
无法及时得到响应的问题解决了,对于一些非常简单的逻辑,这种模式就足够了,但如果主循环中的逻辑有一定的周期性要求,如 do_a 需要每隔 100 毫秒执行一次, do_c 需要 50 毫秒执行一次,于是 do_a 和 do_c 下就会存在 delay(100) 和 delay(50) 的代码:
  1. <p>// 按键中断</p><p>void key_isr(void) {</p><p>    do_b();  // 按键按下的操作</p><p>}</p><p>
  2. </p><p>void do_a(void) {</p><p>    delay(100);  // 延时100ms</p><p>    // do_a 逻辑</p><p>}</p><p>
  3. </p><p>void do_c(void) {</p><p>    delay(50);  // 延时50ms</p><p>    // do_c 逻辑</p><p>}</p><p>
  4. </p><p>int main(void) {</p><p>    while (1) {</p><p>        do_a();</p><p>        do_c();</p><p>    }</p><p>}</p>

此时无论 do_a 和 do_c 谁前谁后,他们的执行周期都会拉长到至少 150 毫秒!因为顺序执行的原因,你必须等待上一个逻辑执行完才能执行下一个逻辑。

这种情况下 do_a 和 do_c 任何一个逻辑的周期都无法被满足,这种模式的缺陷也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A:
中断向量表是一个地址表,每个表项对应一个中断源,包含着中断服务例程(ISR)的入口地址。

网友B:
在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中,中断控制器是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支持嵌套中断和多级中断优先级。

网友C:
根据具体需求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确保重要的中断能够及时得到响应。

网友D:
此时无论 do_a 和 do_c 谁前谁后,他们的执行周期都会拉长到至少 150 毫秒!因为顺序执行的原因,你必须等待上一个逻辑执行完才能执行下一个逻辑,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是很重要的哦~

网友E:
中断优先级如何分配才合适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中断优先级如何分配才合适啊

重要的任务优先级高

网友G:
裸机然后配合中断嵌套的话,有些时候容易懵,所以建议嵌套业务比较多时,建议用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