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到底怎样才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定时器基准?

楼主(2024-02-28):
近期使用STM32F103的定时器发现随着任务的增多定时器时间并不是非常准确,怎样才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定时器基准?

网友A:
晶振准确才行吧

网友B:
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啊。

网友C:
使用外部使用外部晶体或者时钟源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这样可以提高定时器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网友D:
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分频设置要合理,以确保定时器的精确度

网友E:
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较高,以确保定时器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F:
避免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过多的任务,尽量保持中断服务程序的简洁和高效

网友G:
使用硬件定时器,而不是软件定时器,硬件定时器的稳定性更高

网友H:
一般定时器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时不时的校准一下估计可以吧

网友I:
你可以用芯片内部的滴答定时器啊

网友J:
这个一般都是建议用多线程的MCU喽

网友K:
我觉得还行吧,误差不会很大的,你对定时要求很精准吗?

网友L:
建议用过准确点的外置晶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