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设置读保护和解除读保护

楼主(2024-02-27):
在STLink连接目标板的情况下打开程序烧写软件ST-Link Utility,在菜单栏的Target下选择connect,因为这时候Flash已经被锁住了,能看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提示。
下面来操作如何解除Flash保护。     请确保当前已经正确连接了STLink和目标板,在菜单栏Target里打开Option Bytes...选项,发现在这里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是Enable,这个表示无法通过SWD读取STM32内部Flash的程序。
将Read Out Protection选项设置为Disable,并点击Apply。     这时候Flash已经成功解锁了,跟上文提到的解除Flash保护的结果一样,内部Flash已经被擦除了,如下图红框中所示。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在菜单栏Target下选择Disconnect断开与目标板连接。
通过ST-Link Utility来设置Flash保护

网友A:
读保护要慎用,方式变砖

网友B:
在STM32中,通过修改选项字节可设置读保护,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或特定函数配置Flash选项来启用读保护;解除读保护时通常会擦除整个Flash内容,并需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C:
只能通过烧入软件进行读保护的设置

网友D:
读保护后怎么关闭啊

网友E:
可以解除读保护

网友F:
读写保护的问题,可以使用jlink来解决,一般效果和成效比较好

网友G(2024-08-31):
ST有IPM模块吗?